请问低阻值欧姆表为什么是四线采样

楼主(2014-11-04):
正常的不是两根线就可以,为什么低阻值的欧姆表是四根采样线

网友A:
防止被 测试线的内阻 影响

网友B:
查:开尔文四线制

网友C:
排除接触电阻及2楼影响

网友D:
那叫开尔文接法,目的是避免接触电阻的影响。
开尔文即威廉·汤姆逊,因受封为开尔文勋爵,所以人们称为开尔文。后来因其对物理学的贡献,将开尔文定为国际单位制中温度单位名称。
除开尔文接法之外,还有开尔文电桥,专用于测量很小的电阻。

网友E:
一般精度高的测电阻方法都是采用精密电流源产生电流在被测电阻上产生压降,通过采集这个压降再换算成电阻,在测量小电阻时,需要较大的电流,电流一旦过大,那么测试用的线上就会产生压降,造成测量误差。四线测量的原理可以参照四线电阻,通过增加两线来测量电阻两端的压降,就不会受电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