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读取不到config

楼主(2014-11-04):
新唐小白一个,想学习LDROM和aprom的之间的跳转,结果aprom加载LDROM程序后进入LDROM运行但是运行没串口打印输出,后来用官方的icp,连接上后错误提示

"ICE: Cmd error:ERROR_GET_REG"
按"是:开始尝试清楚整片Flash
按"否"尝试重新连接
按"取消"断开和芯片的连接

重新连接还是连接不了,然后选择擦除后重新烧写其他aprom程序,并且配置config从aprom启动,,
然而这样烧写进去程序还是不能输出,再连接ICP读取,还是提示这个错误,然后我又往keil进行烧写,要下载时,还是提示不能连接,需要keil擦除flash才能访问,然后我没直接烧写程序,而是在keil的选项中进行config设置,设置完后在尝试设置config,又提示错误了
问题:只要烧写LDROM 或者APROM还是配置config后再读取就读取不了需要重新擦除

网友A:
ICP的连接和这些设置都没关系的,只要硬件正确,ICP就能连上,查看你的硬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