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uM1401隔离SPI借口AD问题

楼主(2014-11-04):
如图的接线模式,去掉ADUM1401数据采集没有问题,很准确。 加上后数据跳的厉害,比如采集一个1V电压,基本是在0.05V左右跳动。 请问这是什么问题? 有谁遇到过? 请指教,谢谢!~

网友A:
SPI 速率慢点呢?

网友B:
干扰所致,ADUM1401内部有开关电路,会产生干扰。用于模拟小信号系统中时,要特别注意PCB布局走线的设计,并做好去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干扰所致,ADUM1401内部有开关电路,会产生干扰。用于模拟小信号系统中时,要特别注意PCB布局走线的设计, ...

这咋整? PCB 看着没什么问题啊 ,这样搞的都没信心用这个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SPI 速率慢点呢?

调过速度一样! 再慢还是出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干扰所致,ADUM1401内部有开关电路,会产生干扰。用于模拟小信号系统中时,要特别注意PCB布局走线的设计, ...

si8441可以替代ADUM1401  是不是后出的8441比ADI公司的好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si8441可以替代ADUM1401  是不是后出的8441比ADI公司的好点?

磁耦合、开关电容类隔离器件都如此。其实在数字端隔离用高速光耦为佳,价格还便宜,对EMC设计也没有额外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磁耦合、开关电容类隔离器件都如此。其实在数字端隔离用高速光耦为佳,价格还便宜,对EMC设计也没有额外 ...

谢谢解答,系统中还用了ADUM1400,主要用在开关信号的隔离,速度不快。  用ADUM1400可靠吗?  这种片子不会这么侨情吧?使用中用容不容易坏? :(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解答,系统中还用了ADUM1400,主要用在开关信号的隔离,速度不快。  用ADUM1400可靠吗?  这种片子不 ...

这类集成式隔离器件的可靠性都不错,只要电路设计得当,不会发生易损现象。

网友A:
1 你的5V 3V3 是否隔离 怎么做的 纹波如何?
2 1401 是有方向的 你核对SPI的数据方向 看看有没有接反

网友C:
ADUM  电源不要和ADC用一个
然后  数据线都串小电阻

网友D:
隔离ADC。请先检查地线回流问题:
1)可以将两个地先连接到一起,看看噪声如何
2)如果连接到一起信号变好,隔离开就不好,请检查ADC地和信号地之间回流通路,切断信号地其它回流方式;如果切断不了,可以将两个地之间使用高压铁磁电容连接。
3)如果连接到一起信号,噪声依旧,请检查ADuM供电电源,并使用阻容方式对ADuM输出信号进行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