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万能的论坛,有IR2117/8替换型号吗?

楼主(2014-11-04):
    搭了一DC到DC降压电路(60V-12V 3A),NMOS驱动用的是分立器件自举电路。驱动频率80KHz,
波形变形,效率只有80百分之。
   现在考虑用专用驱动芯片,基于成本考虑不能用IR2117。
各位帮忙推荐替代型号,谢谢!

网友A:
DC-DC IR芯片是贵,价格定位是多少?而IR价格也不是绝对的,你一月用量多价格可以跟供应商谈

楼主:
引用 网友A:
DC-DC IR芯片是贵,价格定位是多少?而IR价格也不是绝对的,你一月用量多价格可以跟供应商谈 ...

还是用分立的吧,整改后效率现在可以做到88%,勉强可以接受。

网友B:
IR2117(8) 4.00 ~ 5.00元一个。不算太贵。替换芯片很多。但价格可能比这个还要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