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的USB虚拟串口驱动的问题

楼主(2014-11-04):
我看到ST公司提供了USB虚拟串口在PC下的驱动,这样PC就可以识别USB虚拟串口的STM32开发板了,但是我作为主设备的不是PC,而是WIN CE系统,那么ST公司有提供这方面的驱动吗?现在插上,总是弹出未识别的设备!

网友A:
直接使用主设备的串口怎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使用主设备的串口怎样呢?

不行的,串口的传输速度太低了,不满足要求

网友A:
那就直接使用USB吧,找一块带硬件USB的芯片

网友B:
如果你的WINCE系统不支持,那只能自己写驱动了;
一般XP支持的驱动,WINCE也支持,但并不是所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直接使用USB吧,找一块带硬件USB的芯片

这还是解决不了驱动的根本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的WINCE系统不支持,那只能自己写驱动了;
一般XP支持的驱动,WINCE也支持,但并不是所有; ...

驱动的后缀名都不一样,win ce的后缀名都是dll

网友B:
引用 楼主:
驱动的后缀名都不一样,win ce的后缀名都是dll

那只能自己写驱动程序了;

网友C:
应该是驱动不匹配问题吧

楼主:
差不多解决了,在WIN CE系统上进行一些修改,就可以生成虚拟串口驱动进行识别,谢谢大家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