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恒流源问题

楼主(2014-11-04):
我用LM317搭了个恒流源,Vi用的15V,R1是620欧,得到输出2mA左右的恒流源,问题是这个LM317老坏,请教以下这样使用有什么问题吗,会不会Vi太大?我的负载是个铂电阻,后续电路根据电阻上的电压测量温度,所以需要个恒流源。或者各位介绍些简单的恒流源电路,我要求电流并不是很大,2mA就够了。

网友A:
LM317老坏.可能是LM317质量有问题;或者输入Vi含有脉冲高压。否则317应该不会损坏的。因为楼主恒流源317功耗很小,不到50mW。

网友B:
脉冲高压的话,输入VI处放个大电容和小电容看看!没有用过这个电路

网友C:
加扇热片没?可能是过热烧坏了的

网友D:
317这种做小电流恒流源很好用。
  如果铂电阻离电路比较远,可能是ESD造成的损坏,在 Io 端对地接一个P6KE18A的TVS二极管可能就行了。

网友E:
这个电路没问题,我用过多次。

网友F:
哪家的LM317?确认这种LM317在2mA下可以正常工作?

网友G:
以前老的稳压器,一般有最小负载电流要求的;

可能和内部VREF,瞬间对地短路输出有关;
小电流输出,用恒流二极管挺好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G:
以前老的稳压器,一般有最小负载电流要求的;

恒流二极管?没有用过。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恒流二极管?没有用过。

恩,你查查;
既然你测电阻,对恒流源的精度也有要求吧;
317的VREF不一定准;

网友H:
我觉得输入电压太大了,你看一下手册,我记得它对输入输出的压差有一定要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