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近期在用stm32f030f4这款芯片做项目,发现keil5不能模拟IO

楼主(2014-11-04):
如题,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思路能搞出来,示波器的话出来的图形没有很好的时序可以追溯,还有就是有没有其他的可以具备此功能的编译环境啊

楼主:
我能顶自己一下吗?我想可以的;P

网友A:
什么叫不能模拟IO口?

网友B:
仿真模拟IO输出吧???
我用了3年左右407了,都没问题;
415RGT6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仿真模拟IO输出吧???
我用了3年左右407了,都没问题;
415RGT6也用;

是的,io口仿真,版主用的是硬件仿真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io口仿真

呵呵,那不可能啊,都出来很多年了,一直没人反应这个问题;
而且用的人还不少;
看看设置里面,是不是什么地方没钩(可以参考DISCOVERY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那不可能啊,都出来很多年了,一直没人反应这个问题;
而且用的人还不少;
看看设置里面,是不是什 ...

用了DISCOVERY的工程,不好使

网友C:
楼主问题都描述不清楚,你应该说的是软件仿真不行吧。030是暂时不支持软仿真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了DISCOVERY的工程,不好使

那就不清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楼主问题都描述不清楚,你应该说的是软件仿真不行吧。030是暂时不支持软仿真的。 ...

人家不是说030,是说F4不能硬件仿真;

网友D:
不懂。。。什么叫模拟IO

网友E:
:L 一个GPIO输出的,几行代码。实在不放心,淘宝上买个几十块的逻辑分析仪接上去,也比keil仿真来的实在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一个GPIO输出的,几行代码。实在不放心,淘宝上买个几十块的逻辑分析仪接上去,也比keil仿真来的实在 ...

有十几块的逻辑分析仪么、、、、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有十几块的逻辑分析仪么、、、、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9.2.9.181.j17D2Z&id=18225744876&_u=61ep5d3078

网友G:
难道还存在不兼容问题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E: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9.2.9.181.j17D2Z&id=18225744876&_u=61ep5d3078

35块,太贵了。。。

网友H(2014-12-08):
IO能操作就能模拟.

网友I:
IO口不能模拟什么?能具体些么?直接用示波器看一下波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