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色发光二极管烧掉了

楼主(2014-11-04):
采用的是共阴极双色发光二极管、都有接限流电阻。一端是5.5V+1K电阻+绿色led、另外一端是IC+1K电阻+红色led、阴极接地、但是问题是极个别发光二极管烧掉了、从烧毁的痕迹来看应该是红色led。然后从做这个发光二极管的厂家反馈回来的信息是需要再在阴极接一个保护电阻、这个是什么原理、发光管选用的是插件、当初做的时候因为没有注意红色管的正极和共阴极之间多了个拐角的东西、所以电路板焊盘上有时候会漏锡导致红色led短路、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可能导致红色led灯烧掉的原因

网友A:
1K 换2.2K

楼主:
引用 网友A:
1K 换2.2K

1K的电阻上去电流也不大、(5v-2v)/1K=3mA左右、电流不算大吧

网友A:
以现在的工艺
我3.3V 点LED都是2.2k 从来没坏过
10年前可能限流电阻都要470 1K 等

网友B:
红色LED的管压降低于绿色LED,应该用更大阻值的限流电阻。注意两个管芯的总功耗和任一单管芯的功耗均不能超标。至于短路问题,那根器件烧毁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