丢失数据

楼主(2014-11-04):
用 CY7C63813 做的自动识别 USB,PS2 鼠标键盘的程序,PS2 通信是在PS2M模块程序的基础上修改的,现在发现PS2通信过程有丢失数据的现象

网友A:
什么现象

楼主:
比如滚动鼠标的滚轮正常的数据是:0x08,0x00,0x00,0x01;发送丢失数据时会有:0x08,0x00,0x01 或者 0x08,0x00,0x00 现象。

楼主:
CY7C63813做的PS2鼠标键盘通信过程丢失数据

01. PS2M_Send:

02._PS2M_Send:

03..data:    equ -1                             ; Local stack variables

04..cnt:     equ -2

05..parity:  equ -3

06.;        M8C_DisableGInt

07.    PUSH    X                               ; Build the local variable

08.    ADD     SP, 3                           ;

09.    MOV     X, SP                           ;

10.    MOV     [X + .data], A                  ; Save off the data byte

11.    MOV     [X + .parity], 1                ; Start the parity at 1

12.    MOV     [X + .cnt], 8                   ; Send 8 data bits

13.        MOV                [_fHostRqs], 0

14.; Test for inhibit

15.    TST    REG[PS2M_DR], PS2M_SCLK          ; Inhibit?

16.    JZ     .rts                    ; Continue to wait if we are inhibited

17.

18.    DELAY    20, 60                           ; Min delay between check for inhibit

19.

20.    TST    REG[PS2M_DR], PS2M_SCLK          ; Inhibit?

21.    JZ     .rts                    ; Continue to wait if we are inhibited

22.

23.; Test for RTS

24.    TST    REG[PS2M_DR], PS2M_SDATA         ; RTS?

25.    JZ     .rts                             ; Jump if RTS

26.; change data pin to output mode

27.        OR           REG[P01CR], 0x01

28.        OR           REG[P02CR], 0x01                                        ;test debug

29.; Flow here to send start bit

30.    CALL   PS2M_Send_0                      ; Start bits are zero

31.    JC     .inhib                           ; Host has inhibited

32.

33.    DELAY  2, 12                            ; Wait 2 uSec

34.

35.; Flow or jump here to sent the data bits

36..snb:

37.    ASR    [X + .data]                       ; rotate the next bit to the carry

38.    JC     .s1                               ; and send a 1 or 0 based

39..s0:

40.    CALL   PS2M_Send_0                       ; Send 0

41.    JMP    .cont

42..s1:

43.    INC    [X + .parity]                     ; Count the number of 1 bits for the parity

44.    CALL   PS2M_Send_1                       ; Send 1

45..cont:

46.    JC     .inhib                            ; Did the host inhibit us during the last bit?

47.    DEC    [X + .cnt]                        ; If not, send the next bit

48.    JZ     .s_parity                         ; When it hits zero, do the parity

49.    JNC    .snb                              ; It will carry after the parity bit is sent

50.

51.; Flow here to send the stop bit

52.    CALL   PS2M_Send_1                       ; Stop bits are 1

53.    JMP    .success

54.

55.; Flow here after all 8 data bits have been clocked out

56..s_parity:

57.    MOV    A, [X + .parity]                  ; clock out the lsb of the parity

58.    MOV    [X + .data],a                     ; Save the data

59.    JMP    .snb

60.

61.; Jump here on a successful stop bit

62..success:

63.    MOV    A, 0                              ; Flow here after a successful stop bit

64.;    CMP                [PS2M_bCmdCnt], 0x00

65.;        JZ                .exit

66.;        CALL   PS2M_ReadSendBuffer

67.        JMP    .exit

68.; Jump here if we failed because we were inhibited

69..inhib:                                     ; Jump here for any failed bit

70.        OR     reg[PS2M_DR], PS2M_CLKH_DATAH

71.        MOV                [_fHostRqs], 1

72.        MOV    A, 0x88

73.    JMP    .exit

74.; Jump here if we found a RTS

75..rts:                                        ; Jump here for a RTS

76.    MOV    A, 0x90                           ;

77.; Jump or flow here to exit

78..exit:

79.        ;change data pin to input mode

80.        AND           REG[P01CR], 0xfe

81.        AND           REG[P02CR], 0xfe                                        ;test debug

82.    ADD    SP, -3                            ; Clean up the stack

83.    POP    X

84.;        M8C_EnableGInt

85.        PUSH   A

86.        DELAY    38, 12                         ; Wait 38 uSec

87.        POP           A

88.    RET

89.;-----------------------------------------------------------------------------

90.;  FUNCTION NAME: PS2M_Send_1, PS2M_Send_0

91.;  DESCRIPTION:   Local function.  Assembly interface only.

92.;

93.;-----------------------------------------------------------------------------

94.;

95.;  ARGUMENTS:

96.;

97.;  RETURNS:

98.;

99.;  SIDE EFFECTS: REGISTERS ARE VOLATILE: THE A AND X REGISTERS MAY BE MODIFIED!

100.;

101.;  THEORY of OPERATION or PROCEDURE:

102.;

103.;-----------------------------------------------------------------------------

104.PS2M_Send_1:

105.    OR     REG[PS2M_DR], PS2M_SDATA  ; Set the data bit high

106.        DELAY    10, 12                         ; Wait 10 uSec

107.    ; Clock Low                             ; Clock Low and the data

108.    AND    REG[PS2M_DR], ~PS2M_SCLK          ; Clock Low

109.    DELAY    38, 12                         ; Wait 38 uSec

110.    ; Clock High                            ; Finally Clock High and the data

111.    OR     REG[PS2M_DR], PS2M_SCLK          ; Clock High

112.    DELAY    22, 60                         ; Wait 22 uSec

113.    ; Check for inhibit

114.    CLEARC                                  ; Carry clear indicates success

115.        AND           REG[P02CR], 0xfe                                        ;test debug

116.        TST    REG[PS2M_DR], PS2M_SCLK          ; Inhibit?

117.    JNZ    .clock_done                      ; Jump if not

118.    SETC                                    ; Carry set indicates fail/Inhibit

119..clock_done:

120.    ; Done

121.        OR           REG[P02CR], 0x01                                        ;test debug

122.    RET

123.

124.

125.

126.PS2M_Send_0:

127.        AND     REG[PS2M_DR], ~PS2M_SDATA                  ; clear the data bit high

128.        DELAY    10, 12                         ; Wait 10 uSec

129.    ; Clock Low                             ; Clock Low and the data

130.    AND    REG[PS2M_DR], ~PS2M_SCLK          ; Clock Low

131.    DELAY    38, 12                         ; Wait 38 uSec

132.    ; Clock High                            ; Finally Clock High and the data

133.    OR     REG[PS2M_DR], PS2M_SCLK          ; Clock High

134.    DELAY    22, 60                         ; Wait 22 uSec

135.    ; Check for inhibit

136.    CLEARC                                  ; Carry clear indicates success

137.    AND           REG[P02CR], 0xfe                                        ;test debug

138.        TST    REG[PS2M_DR], PS2M_SCLK          ; Inhibit?

139.    JNZ    .clock_done                      ; Jump if not

140.    SETC                                    ; Carry set indicates fail/Inhibit

141..clock_done:

142.    ; Done

143.        OR           REG[P02CR], 0x01                                        ;test debug

144.    RET

网友B:
不懂,你自己研究吧

楼主:
算了,明天再说吧,多谢大家了

楼主:
结贴了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