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2直接写入

楼主(2014-11-04):
ma805 如何使能低电压复位,可否用U2直接写入

网友A:
不清楚,应该可以吧

网友B:
屁,ma805的BODRE使能,无法用U2写入

网友B:
只可以采用U1 Writer的方式

网友B:
或是OCD_ICE的ICP Programmer模式来重新使能。

楼主:
嗯,我知道了,多谢

网友C(2015-02-10):
U2烧录只与芯片里是否有U2引导码有关系,与低压复位没关系。
使能低压复位,你需要用U1来使能。如果你将来呢想用U2烧录的话,在用U1使能低压复位时,也要插入U2的引导码,如果不插入,后面U2是不能烧录的。

有什么问题或需要,请联系 笙泉大陆总代--路必康电子,有专业FAE支持,黎R 15013690251   QQ:26788070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