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关于csi配置GATED MODE模式

楼主(2014-11-04):
bsp版本是L3.0.35,飞思卡尔imx6q芯片。CSI输入的格式为16bit 4:2:2YCbCr,同时带HS,VS,DE信号。
相应mxc_v4l2_capture.c里的csi0接口的接收格式配置如下:
在mxc_v4l2_s_param函数里:
csi_param.data_width = IPU_CSI_DATA_WIDTH_16;//接收设置为16bit数据位宽
csi_param.clk_mode = GATED_MODE;//因为接收带HS,VS 所以选择GATED_MODE模式
csi_param.ext_vsync = 1;//选择外部场信号
csi_param.Vsync_pol= 0;
csi_param.Hsync_pol = 0;
csi_param.pixcl_pol = 0;
csi_param.data_pol = 0;
...
csi_param.mclk = 0;

在csi输入的DE极性不变的情况下,调用v4l2_capture应用程序,会在DQBUF那报timeout错误。
但是在csi输入的DE极性翻转一下csi_param.data_en_pol = 1;它就能capture到数据,但是数据不对,好像
capture到的数据全是消隐区的数据。

请问:
在csi接口配置为GATED_MODE 模式下,DE信号是否会对capture数据产生很大的影响?这里是否需要DE信号在
capture数据的时候?csi接口要怎么处理DE信号才能capture到正确的数据?
谢谢!

网友A:
楼主你好,关于你帖中的问题建议你到飞思卡尔官网创建服务请求,官网链接为:http://www.freescale.com/zh-Hans/webapp/sps/site/homepage.jsp?code=SUPPORTHOME。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关于你帖中的问题建议你到飞思卡尔官网创建服务请求,官网链接为:http://www.freescale.com/zh- ...

嗯  好的 已经申请了!!!
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  好的 已经申请了!!!
谢谢

楼主你好,我在我们这边的系统中看到你提交的问题了,等待我们这边的工程师给你回复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我在我们这边的系统中看到你提交的问题了,等待我们这边的工程师给你回复哈~~ ...

嗯  好的
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  好的
谢谢

不客气的,欢迎有问题继续在本论坛中讨论交流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