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合LM358和人体感应传感器,用AO3416控制led灯微亮和高亮是否

楼主(2014-11-04):
太阳能电池板输出电压通过LM358与3.7v锂电比较,晚间输出(3.7-1.5)v电压,驱动AO3416场效应管,使led灯微亮,当有人时,人体感应传感器输出高电平,驱动另一AO3416场效应管,使LED高亮,对微亮和高亮的控制是否可行?能否帮分析一下?

网友A:
没看CN5611的规格书,不过一般设置电流都是电阻接GND吧,这里是接到VDD,楼主要确认是否正确,当两个场管都导通下,ISET所接的电阻就是并联,阻值变小,如果CN5611输出电流增大的话就是正确的
另外这里是锂电供电,用个LM358就太耗电了,最好用低功耗的运放。

楼主:
有时间搭建个电路试试,能够实现。

楼主:
改成虚线的接法作为总开关,是不是这样更好呢?请指正

网友B:
你这个电路,还不如用带ADC的MCU来实现,价格反而便宜,功能多,修改方便,耗电也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电路,还不如用带ADC的MCU来实现,价格反而便宜,功能多,修改方便,耗电也省。 ...

这个有点难,先整点模拟电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CN5611的规格书,不过一般设置电流都是电阻接GND吧,这里是接到VDD,楼主要确认是否正确,当两个场管都 ...

电阻是接在Vdd上的,Lm358功耗还行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阻是接在Vdd上的,Lm358功耗还行吧,

LM358 自身都有2mA多的静态功耗呀,这种一般都是用uA级功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LM358 自身都有2mA多的静态功耗呀,这种一般都是用uA级功耗的。

在产品介绍上,号称是低功耗的,但具体多少没有说。

网友C:
R2为什么是4K?

楼主:
5K、6K都可以,阻值越大,傍晚亮灯时间越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