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请教一下 STM8L101 IO输入问题

楼主(2014-11-04):
我现在的需求是想获取外部的电平,可是 设置成上拉输入 管脚始终有3V的电压,就算外边的是低也不能拉低

设置为浮空,管脚是低  但是单片机就死机

网友A:
不会吧?直接接地也是3V吗?

网友B:
仔细看下程序,是不是设置错了端口或引脚了;
另外死机是啥现象???

网友C:
看看ddr,cr1,cr2的设置,是不是设成输出或悬浮中断

楼主:
各位 可能描述没有太清楚,工作环境是强电,没有接 强电前 是好的,接上强电就这样

刚开始接触STM8好多东西还不熟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仔细看下程序,是不是设置错了端口或引脚了;
另外死机是啥现象???

版主 你好 ,引脚没有接错 设置检查了也是正确的,死机的现象 就是 我的主循环里有个Led会间隔闪烁的 现在没有闪烁,再强调一下 是接了强电后这样,单独用低压供电 不会死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吧?直接接地也是3V吗?

你好 我要检测的电平 是强电电阻降压后过来的,但是电流很小 直接接低是可以拉低的

网友A:
感觉跟你硬件电路有关系。是不是强电降压影响的?

网友D:
有干扰,做隔离了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版主 你好 ,引脚没有接错 设置检查了也是正确的,死机的现象 就是 我的主循环里有个Led会间隔闪烁的 现在 ...

晕,这样的话和程序没啥关系啊;
好好看下电源是不是哪里设计有问题,最好单点接地;

楼主:
是中断的问题已经解决了 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