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阻容降压的疑问

楼主(2014-11-04):
目前在做阻容降压,有几点疑问想请教大家:
1:阻容降压的半桥,全桥整流问题,主要是安全方面,全桥时不时比半桥安全些?电流我明白,就是考虑到安全问题;
2:我用示波器的钳子一碰到阻容降压的输出地就会跳闸,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3:阻容降压如何才能避免输出地和输入零线不会构成回路?就是如何保证安全性;
目前有的问题,恳求大神帮忙解答

网友A:
1 整流方式和安全 没关系的 阻容方式 都有触电危险  调试的时候最好用个隔离变压器
2 关于示波器的问题 1 示波器的大地 剪掉 2 加隔离变压器调试
3 火线串电容 零线串电阻   输入 输出加保险丝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整流方式和安全 没关系的 阻容方式 都有触电危险  调试的时候最好用个隔离变压器
2 关于示波器的问题 1  ...

谢谢版主关注,帮忙解答。  关于第二点  大地剪掉?,示波器的地线没有连接的。还有隔离变压器是指在阻容降压电路上添加的隔离变压器么?

网友A:
示波器电源线的大地 剪掉 不过一般不推荐
阻容降压前面加个隔离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示波器电源线的大地 剪掉 不过一般不推荐
阻容降压前面加个隔离变压器

好的,谢谢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