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请教:无刷直流电机调速范围、低转速力矩的问题?

楼主(2014-11-04):
以前没有用过无刷直流电机。例如一个无刷直流电机参数如下

相数:3
额定电压(V):36
额定转速(rpm):4000
额定转矩(n.m):0.11
额定功率(W):46
最大转矩(Nm):0.35
转矩常数(Nm/adc):0.05
相电阻(ohm):3.5
转动惯量(kgmm2):75

1,请问无刷直流电机可否实现宽范围调速?上面参数中额定转速是4000rpm,那么我用PWM来控制的话最低转速能达到多少?低转速是否可以达到400rpm?稀土无刷直流电机是否可以达到400rpm呢?
2,额定转矩:0.11n.m,是否是说转速是4000rpm时的转矩?如果低速时(例如400rpm)是否可以达到0.11n.m?额定转矩和最大转矩是在什么转速下测得的?

网友A:
有没有位置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位置传感器?

电机是有位置传感器的,我现在要做无传感器的,用反电动势过零检测方法来做。以前只用有刷电机,现在要做无刷电机。

网友A:
1:10理论上没问题。

网友B:
最低转速与很多东西有关,例如电机极对数,驱动方式,是否带反馈,等等。稀土无刷是指磁钢类型,这个与最低转速的关系不是非常明朗
反电动势过零检测方法的转速不能太低了,否则会检测不到反向电动势,如果有传感,转速可以低一些

楼主:
想买官方的开发板,哪家的无刷直流电机驱动好一点?TI、ST、Microchip、Infineon?

网友B:
引用 楼主:
想买官方的开发板,哪家的无刷直流电机驱动好一点?TI、ST、Microchip、Infineon? ...

你用什么单片机的啊?网上开发板一大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什么单片机的啊?网上开发板一大堆呢

现在正在选单片机。领导意见不统一,三个领导三个意见。

楼主:
airwill版主给点建议!

网友C:
无感驱动,我们有成熟的方案和产品

网友D:
用现成的无刷电机驱动IC不是很好吗?
为什么一定要用单片机来做?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现成的无刷电机驱动IC不是很好吗?
为什么一定要用单片机来做?

请问您说的“现成的无刷电机驱动IC”是指?

网友D(2014-12-04):
现在有一大把的无刷电机专用IC。33035,有霍尔的。三洋的专用无刷IC。

网友D:
用百度一找网上很多的。

楼主:
我想用单片机做无霍尔的,FOC控制

网友E:
运用领域, 为何用FOC的?

网友F(2015-01-03):
引用 网友E:
运用领域, 为何用FOC的?

FOC----矢量控制, 是目前驱动无刷电机的最好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