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无刷直流电机调速范围、低转速力矩的问题?

楼主(2014-11-04):
以前没有用过无刷直流电机。例如一个无刷直流电机参数如下

相数:3
额定电压(V):36
额定转速(rpm):4000
额定转矩(n.m):0.11
额定功率(W):46
最大转矩(Nm):0.35
转矩常数(Nm/adc):0.05
相电阻(ohm):3.5
转动惯量(kgmm2):75

1,请问无刷直流电机可否实现宽范围调速?上面参数中额定转速是4000rpm,那么我用PWM来控制的话最低转速能达到多少?低转速是否可以达到400rpm?稀土无刷直流电机是否可以达到400rpm呢?
2,额定转矩:0.11n.m,是否是说转速是4000rpm时的转矩?如果低速时(例如400rpm)是否可以达到0.11n.m?额定转矩和最大转矩是在什么转速下测得的?
请教:无刷直流电机调速范围、低转速力矩的问题?

网友A:
调速范围应该可以。只是向下调速(降速)只能是近似恒转矩特性,也就是说降低转速其输出功率也要同比例下降——意味着400rpm转速下其功率只有4.6W左右。而向上调速(增速)是近似恒功率特性(一般向上调速还需要伴随着提高电压,否则还不能保证恒功率特性),恒功率的特点是随着转速的提高其输出功率保持恒定,但输出转矩将要同比例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