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耦可控硅

楼主(2014-11-04):
我的360欧的电阻,为什么总烧毁呢?换成1w的也很热。仅仅是驱动个小交流电机而已

网友A:
截个全图出来 可控硅 左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截个全图出来 可控硅 左边的

左边就是接个插座  连接负载

网友A:
就是感觉看着别扭
你自己对照规格书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感觉看着别扭
你自己对照规格书看看

没有错,只是左右互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感觉看着别扭
你自己对照规格书看看

现在就是依然负载工作,但是360的电阻1/4w的直接就烧毁了,但是也工作。换成1w的依然很烫,但负载也可以工作
原来的机器,一点也不发热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跟下面的电路差不多,为什么那个360的电阻很烫甚至直接烧毁呢?烧毁后负载也可以工作。但原来的机器,那个电阻一点也不热

楼主:
好吧!我弱智了!原因是可控硅焊反了。反了竟然还工作,只是烧那个电阻

网友A:
嘿嘿 找到问题就好

网友C:
:lol偷笑下,我有时也同样的犯错

网友D:
这个电路部分可以当遥控电路!

网友E:
焊反了,T1,T2,G就变成了G,T2,T1,这样也能工作吗?
6楼的电路我试过很多次,两个电阻工作一段时间有时能过60度,但是并没有影响电路功能;
按仙童的材料计算,那几个电阻的确不应该有太大功耗,但实际工作时还是小热。我用过2W和3W的,
温度都不算低,最后实在没办法,改成绕触发变压器的驱动方式,这会儿就几乎没有显著温升,
所以还是有些让人不解。

网友F:
换成150~220欧试试:lol顺便把R38增大到470欧。

楼主:
引用 网友E:
焊反了,T1,T2,G就变成了G,T2,T1,这样也能工作吗?
6楼的电路我试过很多次,两个电阻工作一段时间有时能过 ...

是的就是那样13反了,竟然也好使,只是那个360电阻总烧毁。现在好了,一定也不热了

网友G:
嘿嘿!…用110V就不热了!…
出了问题动脑子,好不好?…
发热是过流引起的、增大阻值、减小电流就行!…
前提:运行正常!…
光藕符号画错了!…不是三极管…
让人家怎样分析电路!…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的就是那样13反了,竟然也好使,只是那个360电阻总烧毁。现在好了,一定也不热了 ...

以前试过反接,也是无意中搞错,但是没有损坏东西,可能是双向可控硅结构上对称的原因,猜的。

我以前用的是“火线侧开关”的方法,不过调换过可控硅在开关回路中的位置,发热依旧。工作时抓过那两个电阻上的波形,只有在触发开始瞬间,出现高度不过20V,宽度不超过数十us的一个脉冲(如果没记错的话),但是,这个电阻还是烧到了76度(3W金属膜功率电阻),这个问题一直没弄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以前试过反接,也是无意中搞错,但是没有损坏东西,可能是双向可控硅结构上对称的原因,猜的。

我以前用 ...

还是不明白为什么反了竟然还好使,不过现在改过来电阻就不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嘿嘿!…用110V就不热了!…
出了问题动脑子,好不好?…
发热是过流引起的、增大阻值、减小电流就行!…

本来就是有问题求帮助的。能解决就说说。没有必要就怎么提问纠结吧。
那你说说为啥13焊反了,负载依然可以受控的工作,只是会那个360的电阻很烫。
光耦里面不是一个发光二极管和一个三极管吗

网友H:
引用 楼主:
好吧!我弱智了!原因是可控硅焊反了。反了竟然还工作,只是烧那个电阻

1、3接反可控硅就不工作了,电流就完全从moc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