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50KHz~200KHz的方波变成正玄波

楼主(2014-11-04):
使用3V电池供电,如何把50KHz的方波变成正玄波呢?求解

网友A:
使用积分电路,可以先将方波变换为三角波,再做平滑处理,变成正玄波

网友B:
傅里叶基数,滤波

网友C:
串一个100uH电感(建议选CD127带磁屏蔽封装的大电流电感,Q值会高些),再并联一个X7R材质的0.1uF电容,谐振频率约50.329KHz刚好在50KHz附近。

网友D:
低通滤波,有源高阶滤波器为佳。

网友E:
有多少人在乱用X7R?另外,频率变化4倍,滤器法输出幅频特性不是单调的,具有波动性,频率均衡有的搞,除非对幅频特性要求不高,加点RC再均衡一下。

网友F:
蚂蚁是不是一天到晚都在论坛上啊,在线时间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