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关于ST Link的烧写问题

楼主(2014-11-04):
关于ST Link的烧写问题

   最近一个F103的产品需要进行禁止读设置,手头的工具IAR 6.5+
最早的Discovery 带的 ST-Link工具 SWD调试模式。
   由于在IAR环境下不能够烧写禁止读字段,因此企图使用STVP+ ST-Link来解决,

  下载 STVP 3.3.1后使用,如果不接目标板提示:
"Cannot communication with the  device !
Check the SWD cable connection and check all ...."
  如果接上目标板则出现错误提示"ST Link error."

我请教的问题是:
1. STVP 对Discovery 带的 ST-Link工具的支持情况?
2. 是需要对ST-Link升级吗?如何上级?
3. 如果我在程序中进行了“读禁止”操作,那么IAR中的重新下载功能会不会失效? 必须要用STVP或者 RAM中编程才能搞定?
4. Discovery F4 ST-Link是否可以在STVP下使用?

网友A:
1、支持;
2、老是检测不到,可以升级看看;
3、会失效;
4、可以, Discovery 文档中有说明;

网友B:
1. STVP 对Discovery 带的 ST-Link工具的支持情况?
   STVP支持Discovery 带的 ST-Link。
   但之前有网友报告,说Discovery上的STLink只能支持Discovery板载的MCU系列。比如STM8S-Discovery,上面的ST Link只能支持STM8xxx,STM32F0LV-Discovery上的STLInk只能支持STM32xxx,我没有去测试过。

2. 是需要对ST-Link升级吗?如何上级?
   使用STVP如果需要升级,会有提示的。如果希望手动升级,请去STVD的安装路径,如。。。\st_toolset\stlink\ST-LinkUpgrade.exe,运行后会自带判断是否更新固件。

3. 如果我在程序中进行了“读禁止”操作,那么IAR中的重新下载功能会不会失效? 必须要用STVP或者 RAM中编程才能搞定?
   重新下载会失效,只要改回Optionbyte中的“读禁止”位即可。你可以用STVP只编程Optionbyte的方式解决。

4. Discovery F4 ST-Link是否可以在STVP下使用?
同问题1。另外需要记得 Discovery 的板载STLink烧写外部MCU,需要断掉与板载MCU的连线,板上有跳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