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新人求助,做的万年历,时间显示不对且不动

楼主(2014-11-04):
如图画面,这是软件问题呢,还是硬件问题?
程序调整了两天了,找不出哪儿有问题。

网友A:
屏是12864的吧?
如果是的话,那么从硬件上应该在你的驱动线上使用示波器,能看到不断的有信号输出,
如果没有话,就有问题了。
如果有的话,就是软件的问题了,多看看源代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屏是12864的吧?
如果是的话,那么从硬件上应该在你的驱动线上使用示波器,能看到不断的有信号输出,
如果 ...

业余新人,没有示波器

楼主:
加了4.7K上拉电阻,显示正常了。 但时间不动问题还没解决。

网友B:
字体感觉不错,挺好看的

网友C:
晶振有没有问题?

网友D:
看看ds1302的数据手册,2个电容手册上没有

楼主:
已解决
时间不动是电容用错,晶振不起振

网友E:
所以说大部分都是自己出错,只要认真检查,基本都能解决问题。

楼主:
感谢高人们关注,主界面已基本成型。
但还有设置等其它界面未完成,按我最初的想法弄,感觉难点还挺多的。需要一点一点的去边学边弄。

网友F:
别高兴得早

使用DS1302,过几天,时间就不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别高兴得早

使用DS1302,过几天,时间就不走了

为啥不动了?
只听说1302精度不高,还有**的现象啊

网友F:
不动的原因是死机

楼主:
1302这么水啊

网友G:
假货太多。

网友H(2015-05-07):
我的想不出来

网友I:
引用 网友F:
不动的原因是死机

那有没有好的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