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f0的flash用完了吗?

楼主(2014-11-04):
用stm32f030r8做了一个东西,编译后显示:
Program Size: Code=30846 RO-data=1834 RW-data=184 ZI-data=2168
仿真的时候最后一些常数表取不出东西来,去除的都是0xff,多写一行程序,就多几个数据数据取不出来,
从现象看是flash用完了,可是我实际只用了一半啊

网友A:
芯片没错的话,确实用了1半不到,看设置是否正确;

楼主:
程序里有这么几句
FLASH_Unlock();
        FLASH_ErasePage(ctaddr);
        FLASH_ProgramWord(ctaddr,ct);////ÔÚÖÆ¶¨µØÖ·Ð´ÈëÒ»¸ö×Ö
        FLASH_ProgramWord(Q1addr,Q1);
        FLASH_ProgramWord(umaxaddr,umax);
        FLASH_ProgramWord(tdyaddr,tdy);
        FLASH_ProgramWord(xbmaddr,xbm);
        FLASH_Lock();
把flash当做eeprom使用的,地址分别是
#define         ctaddr                        0x08007c00                                //
#define         Q1addr                        0x08007c04                                //
#define         umaxaddr                0x08007c08                                //
#define         tdyaddr                        0x08007c0c                                //ÇåÁãE
#define         xbmaddr                        0x08007c10                                //ÇåÁãE
会不会和这有关?这些地址都在64页里面啊

楼主:
把地址改成0x08008f00,0x08008f04等芯片里没有的地址竟然可以读写,故障消除,仿真现象正常,又出现另一问题,原来调试好的adc部分的程序加进来之后出现:
cannot access target shutting down debug session,点确认之后关闭仿真。
跟踪到ADC_GetCalibrationFactor(ADC1);  // 校准ADC时出现问题,反复测试,没有找出问题

网友B(2016-03-15):
问下程序中是否添加了设置读保护的文件,若程序中有添加,就不可以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