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信问题

楼主(2014-11-04):
(无正文)

网友A:
485是有主从的半双工通信,需要在软件里控制好发送、接收使能脚(发送一方为主、接收为从,可以软件切换)

网友B:
电路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路有问题

帮忙指点一下。
A和B设备 是不同厂家的成品啊,都在销售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帮忙指点一下。
A和B设备 是不同厂家的成品啊,都在销售了。

LZ上图,这种问题靠猜是猜不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485是有主从的半双工通信,需要在软件里控制好发送、接收使能脚(发送一方为主、接收为从,可以软件切换) ...

半双工 通信 点对点  类似串口那样 我只控制一方发射,另一方接收。

但是就不能485直接通信。

同样的通信方法,非要转接下485-232-485两个转接小板才能通信。

网友C:
不同厂家一般也没问题的;
实在不行,先换成同一品牌的,逐一排除;

网友D:
无非就是靠电平通讯,直连后测量485电平,不行就增大AB之间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