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几张今年的照片

楼主(2014-11-04):
有没有办法不用按这里就可以显示大图。。

网友A:
显示器设成RGB模式也没用啊,IE压根不支持RGB色域。另外,二姨家的有几个人有广色域显示器,绝大多数恐怕连这个概念都没有。

网友B:
什么展会啊?

网友C:
只能说四个字:不明觉厉

网友D:
看到一个女人,感觉还可以:lol

网友E:
很通透的感觉,犀利,不过还是跟LS的LS一样:不明觉厉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显示器设成RGB模式也没用啊,IE压根不支持RGB色域。另外,二姨家的有几个人有广色域显示器,绝大多数恐怕连 ...

春哥和**能不能用肉眼区分adobeRGB和sRGB?

100天,每天看一次,两种色域各随机50次. 估计,也能对一半:lol

@tianm

@tianm

网友G:
太糟糕了,看了这个帖子,我才去查了“图床”是什么个东西。
单就我的电脑配置和肉眼观察,我第一眼的感觉不是照片,像是画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春哥和**能不能用肉眼区分adobeRGB和sRGB?

100天,每天看一次,两种色域各随机50次. 估计,也能对一半:l ...

蚂蚁的这个问题外行到渣了,还是科普一下吧。
1、对于同一张图片,只要其色域不超过sRGB,那么不管在AdobeRGB色域还是在sRGB色域下,只要图片本身的色域设置与环境色域和显示器色域的设置都是匹配的,那么在两个色域中的显示将不会有丝毫不同。
2、对于同一张图片,其色域超过sRGB且在AdobeRGB色域内,其它情况同前述1,那么在AdobeRGB显示器上的效果会明显不同于在sRGB显示器,含有超过sRGB色域的成分越多差别就越大,但二者的重复区域则不会有差别。
3、不管图片本身的色域如何,环境或显示环节一旦不匹配,那么图片必然发生偏色。

知道了以上3点,对于蚂蚁的问题,假设图片本身的色彩信息是正确的,那么:
在情况1下,理论上就根本不会有人能区分,二者完全等价。
在情况2下,对于一个能够做好图片后期处理的人就应该能分辨,否则后期处理就是扯蛋了。而放在一起,普通人只要不是色盲也一样能分辨。
在情况3下,对于能做好后期的人一眼就能分辨,普通人都很有可能感到“怪怪的”。

如果图片本身的色彩信息不对且不是为了某种目的刻意而为,那么做为一名合格的摄影师,必须能够一眼看出图片的问题并知道修正方向(能不能修正还得看图片本身的信息量)。

常规消费类液晶显示器的色域往往只能覆盖70%的sRGB色域,这样的显示器即使校准过也根本无法承担摄影后期的需要,而看图片的效果,普通人也能轻松分辨出高下。

网友H:
引用 网友A:
蚂蚁的这个问题外行到渣了,还是科普一下吧。
1、对于同一张图片,只要其色域不超过sRGB,那么不管在Adob ...

不明觉厉!!!

不过总的感觉,春哥的意思是否:普通人和高手的眼睛、色觉其实差别不大,而高手主要牛X的是经验,能够看出问题之所在而已。

网友F:
引用 网友A:
蚂蚁的这个问题外行到渣了,还是科普一下吧。
1、对于同一张图片,只要其色域不超过sRGB,那么不管在Adob ...

我的意思是:同一台显示器,同一个图片,每天打开任你看,看之前将显示器设成adobeRGB或sRGB但不让你看设置,能否正确识别?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我的意思是:同一台显示器,同一个图片,每天打开任你看,看之前将显示器设成adobeRGB或sRGB但不让你看设 ...

呵呵,蚂蚁又开始偷换概念了。但你的意思还是表明了你没有理解什么是色域及其在图片中的表达。
就你说的情况,只要不是画面非常单调的图片,任何人都可以分辨,不是色盲就能看出明显的不同。如果你有广色域显示器,自己试试就知道了。你切换显示模式时,整个画面的颜色都变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H:
不明觉厉!!!

关于色彩识别方面,高手和普通人没有差别。就个体而言,恐怕还有不如普通人的高手,比如有眼疾或者年龄老到一定岁数之类。关键是懂行的人会注意到不同,而普通人习惯于忽略,这是二者间本质的差别。
只要有心,稍稍学习一下,任何人都能分辨出不同。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呵呵,蚂蚁又开始偷换概念了。但你的意思还是表明了你没有理解什么是色域及其在图片中的表达。
就你说的 ...

我7楼和11楼问的是同一回事,没变过。不存在偷换什么,我只是对有多少人"有这个鉴赏能力"感兴趣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我7楼和11楼问的是同一回事,没变过。不存在偷换什么,我只是对有多少人"有这个鉴赏能力"感兴趣 ...

这个压根跟鉴赏力没有丝毫关系,完全是色彩差别的问题。

在不在乎是一回事,能不能看出来是完全不同的另一回事。

网友F:
引用 网友A:
这个压根跟鉴赏力没有丝毫关系,完全是色彩差别的问题。

在不在乎是一回事,能不能看出来是完全不同的另 ...

一句话: 能?或是不能?

网友A:
引用 网友F:
一句话: 能?或是不能?

怎么,这都看不出来?当然能!能!能!能!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春哥和**能不能用肉眼区分adobeRGB和sRGB?

100天,每天看一次,两种色域各随机50次. 估计,也能对一半:l ...

其它少打了个s,应该是sRGB,回来也懒得改了:lol
定义下色彩空间也不是为看到更多的色彩,只是为大家看的色彩跟我显示器上的色彩相近或趋于相近
@chunyang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其它少打了个s,应该是sRGB,回来也懒得改了
定义下色彩空间也不是为看到更多的色彩,只是为大家看的 ...

如果用广色域看sRGB会发生色饱和过度的情况,蚂蚁是不知道这一点,以为没啥差别……

网友I:
引用 网友A:
显示器设成RGB模式也没用啊,IE压根不支持RGB色域。另外,二姨家的有几个人有广色域显示器,绝大多数恐怕连 ...

求科普

网友A:
引用 网友I:
求科普

有关的解释看俺在本主题下的其它跟帖,如果你没有相关知识,那就不是一时半会能科普的清楚的,这个问题可不简单,需要长篇大论,还是去看专业书籍为佳。

网友A:
引用 网友I:
求科普

简单讲讲。

所谓广色域即Adobe RGB色域,可简称为RGB色域,它比常用的sRGB色域要宽不少,意味着更多的颜色。sRGB是日常使用最多、最常见的,正确的解析颜色需要知道图片的色域信息,否则就会发生偏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用广色域看sRGB会发生色饱和过度的情况,蚂蚁是不知道这一点,以为没啥差别…… ...

所以让大家用相同的色彩空间  看到的颜色才能相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讲讲。

所谓广色域即Adobe RGB色域,可简称为RGB色域,它比常用的sRGB色域要宽不少,意味着更多的颜 ...

我以前都在照片上加着色域信息  后来想大家都明白就没再加了

网友J:
完全不懂……
对于我这个外行人来讲,我理解了蚂蚁的问题
应该是,准备100张图片,准备一台同时支持AdobeRGB色域、sRGB色域的显示器
交叉着切换模式让被试分辨,不同图片到底是在什么色域模式下
被试能否100%判断正确?
我的理解对么
@chunyang @PowerAnts

网友A:
引用 网友J:
完全不懂……
对于我这个外行人来讲,我理解了蚂蚁的问题
应该是,准备100张图片,准备一台同时支持AdobeRG ...

这种情况恰恰是最容易区分的,不管用100张图片还是1张图片,只要不是纯单色的图片就可以轻松区分,哪怕“图片”仅仅是Windows界面。
简单描述一下二者的差别:
不考虑长期使用的习惯,一上来就看,显然无法知道当前显示器处于什么色域模式。然后盯着屏幕切换色域模式,切换的信息当然要屏蔽掉。切换后,画面的颜色会立刻变化,跟刚才的比较,立刻就可以知道刚才及现在的显示模式。Adobe RGB下比sRGB下的画面要更浓郁、鲜艳,用术语说就是色饱和度提升了,二者的差别除极个别色盲、色弱的人之外都能轻松区分。给一个根本不明白色域是什么意思的人讲一分钟,这个人就能100%判断正确了。
如果长期使用某一显示器,有人偷偷改了色域模式,那一开机就能发现,不必对比就知道当前是什么模式。
特别注意,以上差别仅在广色域显示器下有效。

网友K:
图片很清晰,效果很好

网友J: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恰恰是最容易区分的,不管用100张图片还是1张图片,只要不是纯单色的图片就可以轻松区分,哪怕“ ...

受教了

网友E:
我晕,今天才知道这些片片是用卡片拍的,好屌的样子,虽然不明白,但是觉得好腻害的样子

们哥,啥时候教我两招啊

@tianm

网友L:
这几张照片给我"感觉"很好,有机会跟老师们学学...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晕,今天才知道这些片片是用卡片拍的,好屌的样子,虽然不明白,但是觉得好腻害的样子

们哥,啥时候教我 ...

现在的卡片机已经不是以前的概念了  只要用的好效果直逼单反
单反也太大了 不出什么意外应该不会再用单反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我晕,今天才知道这些片片是用卡片拍的,好屌的样子,虽然不明白,但是觉得好腻害的样子

们哥,啥时候教我 ...

卡片DC这年头早已不能用过时的眼光来看待,单反的传感器现在可以装在卡片DC里,而这样的DC镜头往往是定焦的,定焦无弱旅。tianm刚买的卡片DC是适马的DP1m,APSC画幅,本来就是单反用的。该机镜头为等效28mm的广角定焦,参数指标可不低,比起单反用的“狗头”那是要强很多。更为关键的是,该机所用传感器是X3真彩色传感器,跟其它厂家的马赛克猜色传感器本质性不同,色彩、锐度性能均高于135相机用的马赛克传感器,拍风景、静物的效果甚至可以超过最高端的135全画幅单反,价格却只有3K多。几年前俺就收了一台这样的相机,当然是更古老的早期产品,但从此俺就几乎不用单反了。当时俺曾在群里贴过一些用该相机拍的照片,丽丽还有小狼等当时还评论过。
不过这样的相机要用好不易,拍摄技能和后期处理都要到位。
俺正忽悠tianm为了玩这卡片DC配广色域显示器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卡片DC这年头早已不能用过时的眼光来看待,单反的传感器现在可以装在卡片DC里,而这样的DC镜头往往是定焦 ...

“该机所用传感器是X3真彩色传感器,跟其它厂家的马赛克猜色传感器本质性不同,色彩、锐度性能均高于135相机用的马赛克传感器”
只有这一句看明白了,春哥解释的太专业了,可惜俺对摄影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卡片DC这年头早已不能用过时的眼光来看待,单反的传感器现在可以装在卡片DC里,而这样的DC镜头往往是定焦 ...

ADOBE RGB色域不是很急  先满足100%的sRGB就能对付一阵子了  倒是主机要先换换

网友H:
求教门哥、春哥:可否简单教几招实用的摄影技巧?  :P

俺脑袋笨,人也懒,不想从1234学起,那太费劲了,呵呵   :$

@tianm   @chunyang

楼主:
引用 网友H:
求教门哥、春哥:可否简单教几招实用的摄影技巧?

最简单的方法  上三脚架

网友A:
引用 网友H:
求教门哥、春哥:可否简单教几招实用的摄影技巧?

那还真没有,必须从1234开始学。技术无秘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