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cadence出BOM问题

楼主(2014-11-04):
我使用ORcad出的BOM都是一个元件一个元件分开的,比如C1,C2都是0.1uF的电容,出的BOM表里却不在一起,如何出才能像Altium中的BOM一样,同一属性大小的元器件放到一起,然后再最后加好数量呢?

网友A(2016-03-26):
你解决这个问题了吗,求教一下

网友B:
生成的bom有三种方式,excel ,还有就是bom器件分开和交互式的;
在scope里选择use occurrences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