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好象STM32F030K6有5个定时器?

楼主(2014-11-04):
看STM32F03K6的规格书,好象STM32F030K6有5个定时器--TIM1(PIN18),    TIM3(PIN27) .   TIM14(PIN10) ,  TIM16(PIN12) ,   TIM17(PIN13),可它的选型手册提到4个呀?

网友A:
4个,C8和R8是6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4个,C8和R8是6个

恩 是的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恩 是的呢

你应该回答楼主

网友C(2014-12-13):
ATMEL的SAMD20 有一个系列最大支持8路定时器同时工作,我有个可以正在用。楼主可以去看看。

网友D:
STM32F3系列还能支持11个定时器呢,答非所问。

顶楼的,你要不知道怎么找,去找个软件一看就知道了。运行STM32CubeMx

网友E:
STM8S091,八个串口

网友F:
根据规格书来。

网友G(2015-09-25):
lz,是4个可以使用,但是是哪四个可以使用您在哪里看到啊?

网友H(2016-01-06):
PIN多的功能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