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测电流有无

楼主(2014-11-04):
我的目的是检测大概220v60w的交流电机是否在工作,只要2种状态就行。
后来找资料发现用电流电测,霍尔的acs172.负载无电流时候输出2.5v,变化66mV/A。  我的负载电流也就0.3A。输出变化才20mV。太小了不准确。怎么办呢?acs712手册有个放大电路。大约610mV/A.也就不到200mv。依然不准确吧。怎么办呢?或者有什么办法检测负载是否在工作呢?

网友A:
可以放大,但更简单的办法是检测电压,直接检测电机线包上的电压即可获知,但要注意参考点。

网友B:
只是检测电流有无可以串联几只二极管(需双向并联),然后测二极管两端电压来判断——比如并联上光耦——经光耦隔离后取得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放大,但更简单的办法是检测电压,直接检测电机线包上的电压即可获知,但要注意参考点。 ...

还需要对电机调相呢?另外怎么测电机线包的电压呢?我想都在一个主板上操作后,发给单片机的。

能放大多少呢?0.3A的电流。要准确无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是检测电流有无可以串联几只二极管(需双向并联),然后测二极管两端电压来判断——比如并联上光耦——经 ...

听不到呀能画个图吗?检测交流电有无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需要对电机调相呢?另外怎么测电机线包的电压呢?我想都在一个主板上操作后,发给单片机的。

能放大多 ...

要调相就不适合用电流检测了,用电压检测即可。检测方法可用光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调相就不适合用电流检测了,用电压检测即可。检测方法可用光耦。

什么型号的光耦呢?光耦的发光二极管有能接交流那么大电流的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什么型号的光耦呢?

普通光耦即可。

网友C:
如果要比较准确的测量交流电流,用合适的CT传感器加运放放大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要比较准确的测量交流电流,用合适的CT传感器加运放放大好点。

不是精确的测电流。简单的。是准确的判断负载是否在工作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普通光耦即可。

这个图可以吗?也是检查到半周期吧

网友C:
交流电机正常转动电流是一个范围,故障时有两个范围,小于某个值,可能哪开路什么的,大于另一个值,堵转了或者过载了。都需要判定,实际至少有三种状态。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图可以吗?也是检查到半周期吧

检测半周期就可以了。如果需要检测全周期,有双反向并联LED型的光耦,但不好买,用两个普通光耦反向并联LED侧也可以,但仅检测是否通电就没有必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测半周期就可以了。如果需要检测全周期,有双反向并联LED型的光耦,但不好买,用两个普通光耦反向并联L ...

PC814是双向光耦。串联限流电阻就可以输入了吗?抗干扰性怎么样啊?准确吗?

网友C:
PC814 很好买到。但在你的这个应用中,取样电阻的功率需要比较大,至少需要能扛住电机堵转时的大电流不会出问题才行。
其实还可以考虑另外一个方案:用霍尔、光电的办法检测电机轴的旋转运动 -- 比如轴的一半涂黑,加光电传感器; 或者将一粒 霍尔开关 靠近轴或连轴的非圆形部分,另一侧固定一粒稀土强磁(不用固定到轴上)

网友A:
引用 楼主:
PC814是双向光耦。串联限流电阻就可以输入了吗?抗干扰性怎么样啊?准确吗? ...

结果当然准确,抗扰性也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PC814 很好买到。但在你的这个应用中,取样电阻的功率需要比较大,至少需要能扛住电机堵转时的大电流不会出 ...

电机是成品,不好改装。只能自己在电路板上面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结果当然准确,抗扰性也没问题。

对了   根据电压计算合适的电阻。但电机调相后,有效电压变低了。电阻阻值参数还合适吗?怎么计算电阻参数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了   根据电压计算合适的电阻。但电机调相后,有效电压变低了。电阻阻值参数还合适吗?怎么计算电阻参 ...

取的本来就是瞬态电压不是平均电压,得按峰值考虑。

网友D:
考虑到可靠性,还是用电流互感器或者霍尔器件吧。

在电路测量需要考虑的问题太多了。实现功能和量产距离很遥远!

网友B:
引用 楼主:
听不到呀能画个图吗?检测交流电有无呀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还需要对电机调相呢?另外怎么测电机线包的电压呢?我想都在一个主板上操作后,发给单片机的。

能放大多 ...

开关量检测,检测电路和线圈并联,靠电压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考虑到可靠性,还是用电流互感器或者霍尔器件吧。

在电路测量需要考虑的问题太多了。实现功能和量产距离很 ...

现在用的就是霍尔acs712-30a的。66mv/a的变化,但是感觉不够精确呀。本来电流也就0.3a。按手册的放大电路技术610mv/a,依然很小。
还有楼上版主说调相的话就不能用电流检测了。
我也不明白调相是电流实时变化吗?还是电压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这个和11楼的不同吧,这个是串进来的。还有元件型号参数都怎么选择的呢?安全可靠吗?电机卡住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取的本来就是瞬态电压不是平均电压,得按峰值考虑。

检测电压 并联在负载两端。不就是过零检测电路差不多吗?跟负载开关有关系吗?你看看21楼的电路呢?调相为什么不能用电流检测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PC814 很好买到。但在你的这个应用中,取样电阻的功率需要比较大,至少需要能扛住电机堵转时的大电流不会出 ...

光耦是并联在负载电路中吧就是看有没有电压  取样电阻的功率跟负载有关系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光耦是并联在负载电路中吧就是看有没有电压  取样电阻的功率跟负载有关系吗 ...

你 1L 的主题是检测电流的有无。
而 11L 的图是检测有没有电压,的确与负载关系不大。   堵转时电流也是有上限的,可以在设计时留余量,让器件可以承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这个和11楼的不同吧,这个是串进来的。还有元件型号参数都怎么选择的呢?安全可靠吗?电机卡住了呢? ...

电流主要从二极管流过,是否安全你自己选择——二极管是否能承受得了可能的最大电流?
参数嘛,提供个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 1L 的主题是检测电流的有无。
而 11L 的图是检测有没有电压,的确与负载关系不大。   堵转时电流也是 ...

恩,我的目的是检测电机有没有工作。
霍尔电流检测是我想的办法,问大家是不是可行。我来我测试电流较小,判断不灵敏。但是没有放大。但估计放大后也好的不多。后来版主说要是调相的话,就不能电流检测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考虑其他方法来判断。
后来11楼的电压检测是一种其他的办法。检测电压就可以说明负载两端有没有电压了吧,那也可以判断工作状态了吧。那电机调相后电压检测还可行了吗?

网友B:
检测电压是不能判断由于负载开路引起的无电流状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流主要从二极管流过,是否安全你自己选择——二极管是否能承受得了可能的最大电流?
参数嘛,提供个参 ...

即使检测部分电路坏了,也不应该影响负载的正常工作。4007 正向1a,但万一坏了岂不是麻烦,只能更换还要电烙铁,都不能工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测电压是不能判断由于负载开路引起的无电流状况的。

恩,的确呀。才想到。只能说明驱动这段好使,但负载工作与否不知道。

那怎么判断负载到底有没有工作呢?还是电流检测?版主说调相就不能电流检测了,是吗

网友F:
检测电流

网友B:
引用 楼主:
即使检测部分电路坏了,也不应该影响负载的正常工作。4007 正向1a,但万一坏了岂不是麻烦,只能更换还要电 ...

晕!
你不会用电流大一点的二极管或者多只二极管并联呀?坏的概率有多大?难道你是卫星、飞船、导弹?

网友B:
引用 楼主:
恩,的确呀。才想到。只能说明驱动这段好使,但负载工作与否不知道。

那怎么判断负载到底有没有工作呢? ...

能否检测与检测方法有关,自己慢慢理解吧!

网友B:
从电流的角度谈二极管的选用及其可靠性:
1、二极管的额定电流必须不小于最大负载电流。超过了该电流意味着负载(电机)也异常,还需要勉强工作吗?何况二极管很短时间内超过其额定电流也并非意味着损坏。请仔细阅读数据手册。
2、多只并联可以提高(由于元件断路引起的故障)可靠性,假定二极管的可靠性是80%(这个假设够低了吧?),那么2只并联的可靠性是96%,3只并联的可靠性是99.2%,4只并联的可靠性是99.84% ..........   ,如果假定二极管的可靠性是90%,那么2只并联的可靠性是99%,3只并联的可靠性是99.9%,4只并联的可靠性是99.99%............,如果假定二极管的可靠性是95%,那么2只并联的可靠性是99.75%,3只并联的可靠性是99.9875%,4只并联的可靠性是99.999375%...........请问你所接触的实际二极管的可靠性(在正确选用的情况下)怎么样?你还会觉得还不够可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电流的角度谈二极管的选用及其可靠性:
1、二极管的额定电流必须不小于最大负载电流。超过了该电流意味着 ...

好吧,这段我是听明白了。电路实在弱爆了,自己不会搭,就会找手册的典型电路来。
用1n5822 3a肖恩特怎么样呢?光耦用pc814双向导通的是不是更好。该怎么弄呢

楼主:
这2个acs712霍尔电流检测电路,有什么区别呢?大哥给我讲讲呀。我的电流0.3a。能用哪个?

手册地址http://wenku.baidu.com/view/80d31ccba1c7aa00b52acbb4.html?re=view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考虑到可靠性,还是用电流互感器或者霍尔器件吧。

在电路测量需要考虑的问题太多了。实现功能和量产距离很 ...

你帮我看看38楼的2个图。有什么区别,我能用哪个呢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2个acs712霍尔电流检测电路,有什么区别呢?大哥给我讲讲呀。我的电流0.3a。能用哪个?

手册地址http:// ...

这个芯片要¥5块钱,还是用小CT互感器吧,一块多钱一个,体积大一点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芯片要¥5块钱,还是用小CT互感器吧,一块多钱一个,体积大一点而已。 ...

价格无所谓,这个成品体积小方便。
你帮我看看这2个电路什么区别。我感觉前者和最简单的典型电路差不多一样,只是多个Rf和R1、D1。我0.3a的电流检测该用那个电路呢?后者中lm321和lm324是不是一样的,只是一路和四路的差别。

负载调相后对电流有什么影响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检测电压 并联在负载两端。不就是过零检测电路差不多吗?跟负载开关有关系吗?你看看21楼的电路呢?调相为 ...

都说了是电压检测不是电流检测,是跟过零检测电路相同,有电可认为电机已转。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吧,这段我是听明白了。电路实在弱爆了,自己不会搭,就会找手册的典型电路来。
用1n5822 3a肖恩特怎么 ...

只能说“呵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