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自己做个鼠标,请大家推荐推荐芯片,谢谢。

楼主(2014-11-04):
以前研究过一段时间鼠标,一直想自己做一个,后来发现不知道哪里买芯片也就放弃了,现在又突然想用旧鼠标,用它的外壳,自己做里面的电路,请大家推荐下芯片,蓝光的引擎,红光的引擎都行,不要是激光的,没有激光的组件。
想做个带线的,不做无线的鼠标,请大家顺道告诉我芯片哪里可以买到,谢谢

网友A:
鼠标专用芯片在零售市场上是买不到的,这个只出大量订单。自己做鼠标的成本远远高于买成品,要是出于学习的目的做那倒可以,但用鼠标专用芯片就没意义了,应该用常规MCU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鼠标专用芯片在零售市场上是买不到的,这个只出大量订单。自己做鼠标的成本远远高于买成品,要是出于学习的 ...

主要是学习的目的,要不只能淘宝买个二手鼠标,自己把里面芯片拆了,安在自己鼠标里面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主要是学习的目的,要不只能淘宝买个二手鼠标,自己把里面芯片拆了,安在自己鼠标里面吧。 ...

当然可以,但这么做的学习价值几乎为零,也就是练练焊接、测试而已。另外,网上淘个二手鼠标,加上邮费,比买新的还贵了。

网友B:
IBM激光芯片+可更换静音按键+漂亮外壳。

可以火。

就是ibmn激光芯片不知道怎么买。

我对国产破烂红光鼠标深恶痛绝。

网友A:
引用 网友B:
IBM激光芯片+可更换静音按键+漂亮外壳。

可以火。

高档鼠标多了去了,几百上千的鼠标大把,而且绝大多数都是国产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高档鼠标多了去了,几百上千的鼠标大把,而且绝大多数都是国产的。

从来没有找到过激光引擎静音按键的。

现在用的ibm小黑激光,好像50块,但是超级耐用。我不喜欢这颜色。自己换的静音按键。

鼠标无非是:引擎,按键,外形。

引擎激光的最好,适应表面最多,微软自己的蓝光的也是激光,炒概念。按键我要静音的,这个条件过滤掉了99%的国外品牌,少数几个根本买不到,或者是超级大。

外形方面,要适合携带。

价格方面,要对得起用的芯片。

综合考虑,目前还是ibm激光小黑+自换静音按键是最优的

至于说那些上千的国产鼠标。。。。个人认为多半是能坑一个算一个的,联想也有2万多的好几公斤重的”三防“笔记本。。。。当然,我是绝对不会用的,要三防,给我弄钛合金的,体积给苹果一样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从来没有找到过激光引擎静音按键的。

IBM的那一款是联想产的,不到50可以拿到,属于中端偏下档次的鼠标了。罗技的激光鼠标大把几百块的,比联想的IBM好使多了。静音按键要的人很少,手感不如弹片型开关,多数人都不喜欢。俺用键盘都喜欢用1980s的IBM,就喜欢那个手感和声音,不像后来的键盘都软塌塌的。现在带声音的机械开关键盘便宜的都卖几百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IBM的那一款是联想产的,不到50可以拿到,属于中端偏下档次的鼠标了。罗技的激光鼠标大把几百块的,比联 ...

罗技的激光鼠标 我也看过。

我的问题是:都是激光引擎的情况下,ibm的设计能比罗技的差多少?这个钱值不值?至少我认为,是不值的,因为使用体验不会有任何差别。

静音按键没有好的。

我对比产品,不是对比价格,是对比性价比。从功能上看,都差不多,为什么贵的就比便宜的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罗技的激光鼠标 我也看过。

我的问题是:都是激光引擎的情况下,ibm的设计能比罗技的差多少?这个钱值不 ...

值不值,看个人的取向,这个人和人没法比。俺是高档货用的舒服,地摊货用的也爽,但凭心而论,一分价钱一分货是不会有错的。可五分价钱两分货、十分价钱三分货也是这个世界的常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值不值,看个人的取向,这个人和人没法比。俺是高档货用的舒服,地摊货用的也爽,但凭心而论,一分价钱一 ...

理论上讲,贵的东西比便宜的好。

但是在天朝待久了。。。。发现也不完全是这么回事。。。。

规律是这样的:便宜的一定不好,但是贵的也不一定好。如果是国产的,贵的至少50%是坑。

电子产品而言,既然懂这个。那就很好认定了。看芯片,ibm那个芯片是ibm设计的,经典小黑,ibm自己造芯片,还是一流的,罗技么。。。。呵呵。

ibm小黑这么多年了没有改变,这是降价的原因(也是经典的证明),但是不改变它的设计还是很优秀的。
罗技,真不知道了。就知道很多钱似乎花在赞助烂七八糟的活动和广告上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理论上讲,贵的东西比便宜的好。

罗技还是有不少好东西的,要不也成不了全球头号鼠标键盘供应商。
IBM的东西是很不错,但年轻人喜欢的不多,司南看来属于比较小众的那种。照理,IBM是俺这类人的最爱,俺也确实如此,1980s的IBM键盘俺还留着呢。俺手里还有微软的鼠标,很好用,但却是串口的,只能放弃了。俺手里还有HP的键盘,不喜欢HP的软塌塌,束之高阁,现在用的是罗技,但感觉远不如IBM,不是机械开关式的。二十多年前就用过罗技的光电鼠标,当年的光电鼠标要网格板才能用,磨光了还得自己做。
俺用自己的计算机已经二十多年了,但只长期用过三个键盘,IBM、长城和罗技。鼠标在串口时代用罗技和微软的,以后用过3个山寨货,又用回罗技的了。无线键盘鼠标则只有罗技的。
IBM小黑俺短时用过,手感跟罗技的差不多,价格也基本相当。而手里的罗技无线鼠的手感更好,但俺自己极少用。

网友B:
无线鼠标不用。打游戏怕一点延时。我也很痛恨换电池。

我最近看了1972年的《异性1》,拍的真是好。。。。。。

小众啊。唉,就是找不到妞:'(感觉和现代的年轻妞都脱节了啊,去ktv她们唱的歌我一个都没听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无线鼠标不用。打游戏怕一点延时。我也很痛恨换电池。

我最近看了1972年的《异性1》,拍的真是好。。。。 ...

晕,你不是说有个教会妹子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晕,你不是说有个教会妹子么?

那是long long ago了。。。。

现在专心做产品,等一**走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可以,但这么做的学习价值几乎为零,也就是练练焊接、测试而已。另外,网上淘个二手鼠标,加上邮费, ...

我就在电子行业工作,焊接对我来说太简单啦,主要是无聊,别的东西也做不出来,感觉只有鼠标最简单啦,所以想做个涨涨信心^_^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就在电子行业工作,焊接对我来说太简单啦,主要是无聊,别的东西也做不出来,感觉只有鼠标最简单啦,所 ...

可以用C8051F32X系列的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IBM激光芯片+可更换静音按键+漂亮外壳。

可以火。

没查到iam也有鼠标芯片,我看上了淘宝上的德国樱桃的微动开关,感觉98000芯片太犀利啦,就是没找到电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来没有找到过激光引擎静音按键的。

我也发现了,静音鼠标都没有激光的,而且感觉静心鼠标好像双飞燕罗技什么的品牌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C8051F32X系列的试试

好的,我去查查,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C8051F32X系列的试试

我以为是鼠标芯片呢,原来不是。

网友D:
A3050,可做有线光电游戏鼠标

网友E:
楼主懂光学设计吗..................
不同光,折光片设计都不一样的

网友F:
正品的芯片数量少会比较贵,你可以去芯片商城买点。淘宝不要去,因为真正IC元器件商家在淘宝里根本没有做大做强。都是便宜垃圾货占主流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懂光学设计吗..................
不同光,折光片设计都不一样的

这个真的不懂,那我拆个鼠标,把里面的芯片升级下,把布线重新按新的芯片管脚接,这样也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A3050,可做有线光电游戏鼠标

谢谢,我去查查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正品的芯片数量少会比较贵,你可以去芯片商城买点。淘宝不要去,因为真正IC元器件商家在淘宝里根本没有做大 ...

好的,我去查查芯片商城。谢谢

网友B:
没光学透镜,lz想多了。。。。

这都是要开模的,不正儿八经烧点钱不行的。

不是用洞洞板的实验室就能焊出来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光学透镜,lz想多了。。。。

这都是要开模的,不正儿八经烧点钱不行的。

光学透镜想用旧鼠标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光学透镜想用旧鼠标的。

那只能用那个配套的专用芯片。

不正儿八经烧钱,是做不成产品的。至少有个门槛。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只能用那个配套的专用芯片。

不同的芯片,还要不同的透镜配套吗,我以为只要管脚腿一样多,把管脚的线重新接,透镜不用换了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同的芯片,还要不同的透镜配套吗,我以为只要管脚腿一样多,把管脚的线重新接,透镜不用换了呢 ...

Too young, too simple, sometimes naive
图央图森破,上台拿衣服

楼主:
引用 网友B:
Too young, too simple, sometimes naive
图央图森破,上台拿衣服

嘻嘻,看来做东西不是一日之功。

网友G:
哎,确实是围城呀。城外的想做鼠标,没有东西,缺这缺那,城内的却觉得现今鼠标设计没有任何技术含量:高度集成,近乎厂商提供图纸,设计,协助生产。

网友D(2014-12-19):
真想做,senser,lens,led,sw.encode外壳都有

网友H(2015-04-04):
引用 网友A:
罗技还是有不少好东西的,要不也成不了全球头号鼠标键盘供应商。
IBM的东西是很不错,但年轻人喜欢的不多 ...

你好, 我们想需要定制樱桃开关试轴器, 底部为PCB 和metal ,整个试轴器 需安装10个灵活的MX 开关。
请问你们有没有这方面的经验?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H:
你好, 我们想需要定制樱桃开关试轴器, 底部为PCB 和metal ,整个试轴器 需安装10个灵活的MX 开关。
请问 ...

你这个就属于商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