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UC3843的升压电路的一点疑惑

楼主(2014-11-04):
麻烦大家看看这个UC3843的升压电路,我对二极管D1比较疑惑,这样能起脉冲放大的作用么,如果能,那是怎么工作的,希望大家帮我解解惑

网友A:
这个电路根本就无法工作啊,二极管位置不对,这个电路是做什么用的?隔离?还倍压?3843占空比可以达到九十多,用非隔离的BOOST就可以升到很高很高的电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根本就无法工作啊,二极管位置不对,这个电路是做什么用的?隔离?还倍压?3843占空比可以达到九十 ..

查了板的PCB图,是原理图搞错,这个图才是正确的。不好意思,前面的图是不能工作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查了板的PCB图,是原理图搞错,这个图才是正确的。不好意思,前面的图是不能工作的
...

这个可以,这个D1是RCD吸收回路里面的D,跟升压无关,升压主要取决于匝比和占空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以,这个D1是RCD吸收回路里面的D,跟升压无关,升压主要取决于匝比和占空比 ...

这个二极管是如何吸收的,请解释,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二极管是如何吸收的,请解释,谢谢!

在MOS关断时,初级绕组电压会发生反向,此时,此绕组相当于BUCK-BOOST的输出电压,电压幅值为反射电压VOR,此反射电压和输入电压以及漏感叠加,MOS的D极电压将超过输入电压,二极管会导通,电阻也会消耗能量,将此电压钳位在一个安全的范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MOS关断时,初级绕组电压会发生反向,此时,此绕组相当于BUCK-BOOST的输出电压,电压幅值为反射电压VOR ...

你所说的控制在一个安全的电压范围内,这个安全电压是不是12V,说白了就是控制D极电压不要超过12V我可以这样理解么?学习,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所说的控制在一个安全的电压范围内,这个安全电压是不是12V,说白了就是控制D极电压不要超过12V我可以这 ...

不是啊,因为输入电压12V,反射电压和漏感和输入电压是串联关系,所以它们三者电压会叠加,这个D极电压会超过1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