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DDR Stress Test 工具 DQS Gating 校准失败

楼主(2014-11-04):
你好,使用DDR测试工具和使用<I.MX6DQSDL DDR3 Script Aid V0.10>脚本生成RealView.inc 文件。
运行 DDR_Stress_Tester.exe , 到第二步校准时 Read DQS  Gating 出现错误,如图所示,求解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在测试DDR时候,DQS 参数有设置正确吗?在我们的DDR测试文档中有详细说明的。

楼主:
你好, Rita, 我就是参考《飞思卡尔i.MX6平台DRAM接口高阶应用指导-DDR3篇》文档指导填写I.MX6DQSDL DDR3 Script Aid工具,每一个参数都是确认过的,不知道你说的DQS参数设置是那些?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 Rita, 我就是参考《飞思卡尔i.MX6平台DRAM接口高阶应用指导-DDR3篇》文档指导填写I.MX6DQSDL DDR3 S ...

在i.MX6 DDR Stress Test Tool V1.0.3中的说明文档中有的。

网友B:
如果设置正确,出现这种情况是不是意味着ddr有问题?
还有就是,这种测试是不是只能在官方的开发板上才能进行,在自己的板子上能进行相关测试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果设置正确,出现这种情况是不是意味着ddr有问题?
还有就是,这种测试是不是只能在官方的开发板上才能进 ...

在自己设计的板子上也可以测试的,只要使用的是i.mx6系列的处理器就可以用的。

楼主:
Rita, 其实那个《i.MX6 DDR Stress Test Tool V1.0.3》中的说明文档我看了,DDR脚本里的每一个参数没有错的,但是校准频率选择在528MHZ时,DQS Gating 校准是不通过的,但是选择400MHz时,校准就没有问题。我用那个400MHz校准的生成的校准值,再进行压力测试是没有问题的,包括在528MHz 的情况下,也是一样的,不知道该现象的原因?

网友A:
引用 楼主:
Rita, 其实那个《i.MX6 DDR Stress Test Tool V1.0.3》中的说明文档我看了,DDR脚本里的每一个参数没有错的 ...

原因是这样的,不同的设计支持的频率和速度是不一样的,硬件设计的越好频率支持的越高,速度越快。这里应该是你的设计频率达不到528MHz,导致在这个频率下DDR无法工作,所以说你降低一下频率,就是OK的。

楼主:
Rita, 很感谢你指点,不明白的点是:
1. 在400Mhz情况下, DDR Stress Tester 三轮校准后生成的参数
结果如下:
MMDC_MPWLDECTRL0 ch0 after write level cal: 0x00130014
MMDC_MPWLDECTRL1 ch0 after write level cal: 0x001B0015

Read DQS Gating calibration
MPDGCTRL0 PHY0 (0x021b083c) = 0x024C025C
MPDGCTRL1 PHY0 (0x021b0840) = 0x0240023C

Read calibration
MPRDDLCTL PHY0 (0x021b0848) = 0x42383E40

Write calibration
MPWRDLCTL PHY0 (0x021b0850) = 0x3C3A3E3C

2. 使用上面的校准值填入 inc 文件中,使用该inc 文件进行压力测试,结果如下
Beginning stress test

loop: 1
DDR Freq: 528 MHz
t0.1: data is addr test
t0: memcpy11 SSN test
t1: memcpy8 SSN test
t2: byte-wise SSN test
t3: memcpy11 random pattern test
t4: IRAM_to_DDRv2 test
t5: IRAM_to_DDRv1 test
t6: read noise walking ones and zeros test

loop: 2
DDR Freq: 528 MHz
t0.1: data is addr test
t0: memcpy11 SSN test
t1: memcpy8 SSN test
t2: byte-wise SSN test
t3: memcpy11 random pattern test
t4: IRAM_to_DDRv2 test
t5: IRAM_to_DDRv1 test
t6: read noise walking ones and zeros test

从结果来看,528MHz 下压力测试通过,这就是硬件可以在528Mhz正常工作的,我就无法理解的点,求解?

网友A:
楼主你好,你使用DDR stress tester工具测试后得到的是稳定工作的参数。

网友A:
这样,建议你将频率设置为528M进行test,将校准出来的数据填入inc 文件中,再测试,看是否可以工作。我这边也帮你确认一下。

网友C(2015-11-16):
Rita,你好~我也是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使用528M calibration failed,但是使用400M calibration 是没有问题的,之后的DDR stress也能run 到528M。。请问我使用400M calibration的结果是否可靠??还是我需要将该结果更新到initialization script中,再重新重新使用528M进行calibration,得到一个可靠地结果???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样,建议你将频率设置为528M进行test,将校准出来的数据填入inc 文件中,再测试,看是否可以工作。我这边 ...

Rita,你好~我也是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使用528M calibration failed,但是使用400M calibration 是没有问题的,之后的DDR stress也能run 到528M。。请问我使用400M calibration的结果是否可靠??还是我需要将该结果更新到initialization script中,再重新重新使用528M进行calibration,得到一个可靠地结果???

网友D:
估计有些参数还是配的不太合适吧......

网友E(2016-08-22):
正在测试这个,关注中。。!

网友F(2017-04-18):
楼主有解决问题么?

网友G(2018-02-02):
正在做这个,学习经验,关注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