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ISL12026的问题

楼主:
我搞一款时钟芯片,ISL12026。
我往寄存器SR里先写2,再写6,读出来是7。
按照手册说明,是芯片没供电。
可是我量了,有3.3V。
请问大神,哪里有问题?谢谢!

网友A(2014-11-04):
BAT位 为1 才表示芯片没供电,而是由电池供电

楼主:
我知道,BAT位为1表示电池供电。
RTCF为1,表示电源和电池都没有。

楼主:
高手支招啊!

楼主:
补充一下,电路上没接电池。

楼主:
看了一下波形,读数据时,写完地址以后,重发起始位,再发器件地址以后,没收到应答位。

楼主:
上图最后一个应答位没有。请高手指教,什么原因?如何解决?谢谢!

楼主:
上图黄色的时钟,蓝色的是数据。
貌似第四个时钟处是应答,第五个时钟处是起始位。

楼主:
可一看到倒数第三个时钟处没有应答,数据线没拉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一看到倒数第三个时钟处没有应答,数据线没拉高。

应答应该是低电平吧?

楼主:
是的。多谢提醒。不过,读出的SR值老是7让我很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