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DSP采样速率的问题?

楼主:
我用的是tms320f28335,采集10HZ的正弦波,如果采集频率为10kHz时候,采集的波形很平滑;如果采样频率为100kHz时候,采集的波形会出现一点点噪声;如果采样频率为1M的时候,采集的波形就会出现毛刺;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频率为1MHz

频率为1MHz

频率为100kHz

频率为100kHz

楼主(2014-11-04):
频率为10Khz的波形没有上传,比100khz波形更平滑

网友A:
速度太快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速度太快了吧

为什么速度快了就出现错误?是由于过采样吗?还是其他原因?

网友B:
速度太快了  可能是ADC造成的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速度太快了  可能是ADC造成的干扰

板子的采样速率最大支持12.5MHz,为什么只有1mhz就出现问题?
还是采样频率与信号频率的比值太大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板子的采样速率最大支持12.5MHz,为什么只有1mhz就出现问题?
还是采样频率与信号频率的比值太大了? ...

你是在判断ADC转换完成后再次启动转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在判断ADC转换完成后再次启动转换吗

不是,我是利用连续采样模式,没有用中断的方法。

网友C:
黑冠鳽好几个

网友D(2015-01-27):
问题解决了吗,求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