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二极管的作用跟想的不一样

楼主(2014-11-04):
如图的电路,挺简单的,目的是产生个负压。

A点波形(绿色),B点波形(黄色)

C点波形

问题:1、D7的作用;
           2、C点负压波形是直线,而我觉得应该是幅值比B点略低的方波。
感谢。

网友A:
D7为C37的充电提供回路。C点当然是一条直线,C36的滤波作用。

网友B:
典型的二极管倍压整流电路。

网友C:
学习下,其实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D7为C37的充电提供回路。C点当然是一条直线,C36的滤波作用。

是的,没有D7,C点根本输出不了负压。D3D7同时反向,则C点得到正压。

网友D:
我是来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