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systick函数进行准确延时

楼主(2014-11-04):
在程序中,一般的延时,就是加个for循环,实现延时,但是这样的延时是不精确的,比如如下:
void Delay_Ms(__IO uint32_t nCount)
{

u32 i,j;
for(i=0;i<nCount;i++)
        for(j=0;j<12060;j++)
        ;
}
这样的延时,或许在某个频率下是准确的,频率一变,延时的误差就加大了,因此,我们可以用系统滴答定时器systick来实现延时。

楼主:
STM32内核中有一个系统定时器,它是一个24位递减计数器。工作原理是系统时基定时器设定初值并使能后,每经过1个系统时钟周期,计数值就减,当计数值减到0时,系统定时器会重新自动重装初值,并继续下一次计数,同时内部的COUNTFLAG标志位会置位。触发中断。

楼主:
在很早的固件库中,提供了很多函数,来对SysTick进行设置,但是到了3.5版本的标准固件库中,移除了相关驱动函数,用户必须调用CMSIS 定义的函数,其中CMSIS只提供了一个Systick设置的函数,替代了STM32原来有的所有的驱动函数,这样做的目的,可能是简化Systick 的设置,可是降低了用户对SysTick的可控性。

楼主:
在CMSIS中提供的函数是  SysTick_Config(uint32_t ticks); 该函数设置了自动重载入计数器(LOAD)的值,SysTick IRQ的优先级,复位了计数器(VAL)的值,开始计数并打开SysTick IRQ中断。SysTick时钟默认使用系统时钟。

楼主:
其中这个函数定义在Core_cm3.h中 ,源代码如下所示:
static __INLINE uint32_t SysTick_Config(uint32_t ticks)
{
   if (ticks > SysTick_LOAD_RELOAD_Msk)  return (1);
   SysTick->LOAD  = (ticks & SysTick_LOAD_RELOAD_Msk) - 1;              /* 设置初值*/
   NVIC_SetPriority (SysTick_IRQn, (1<<__NVIC_PRIO_BITS) - 1);         /* 设置中断优先级*/
   SysTick->VAL   = 0;                                                 /* Load the SysTick Counter Value */
   SysTick->CTRL  = SysTick_CTRL_CLKSOURCE_Msk |
                    SysTick_CTRL_TICKINT_Msk   |
                    SysTick_CTRL_ENABLE_Msk;                           /* 使能Systick中断,和Systick 定时器*/
   return (0);

}

楼主:
从上面的函数中可以看出,这个函数把Systick的初值,中断优先级,使能中断,开启定时器都完成了。大大简化了程序。
其中ticks 代表的是初值。例如系统时钟是72Mhz 那么要产生1ms的时基,那么我们可以这样去写。
  1. SysTick_Config(SystemCoreClock/1000);  当然也可以写成:SysTick_Config(72000);

楼主:
下面介绍下详细的修改过程:
1.新建一个Delay.c和Delay.h文件,用来放延时函数。

楼主:
1>定义一个全局的计时递减变量,在systick中断中递减,Delay.c中代码如下:
#include "Delay.h"

__IO uint32_t TimingDelay;//定义一个全局变量,作为延时的参数

void Delay_Ms(__IO uint32_t nTime)
{
        TimingDelay = nTime;
        while(TimingDelay != 0); //减,直到为0
}

楼主:
2>Delay.h中的代码如下:
#ifndef __DELAY_H_
#define __DELAY_H_

#include "stm32f10x_conf.h"

extern  __IO uint32_t TimingDelay;//定义一个可以引用的外部全局变量,__IO是防止被优化,这个值是设定的延时时间
extern void Delay_Ms(__IO uint32_t nTime);

#endif

楼主:
2.新建一个GD32_Config.c和GD32_Config.h

楼主:
1>GD32_Config.c中存放的是GD32中外设的初始化函数,systick的初始化函数如下
#include "GD32_Config.h"

void SysTick_Init(void)
{
        if(SysTick_Config(72000000 / 1000)) //注意:3.5库中 SystemFrequency 被 SystemCoreClock 取代。
        while(1);
}

楼主:
2>GD32_config.h中的代码如下:
#ifndef __GD32_INIT_H_
#define __GD32_INIT_H

#include "stm32f10x_conf.h"

void GPIO_Config(void);
void SysTick_Init(void);
#endif

楼主:
3>stm32f10x_conf.h中必须加入core_cm3.h,因为SysTick_Config函数在这个文件中
  1. #include "core_cm3.h"//systick函数就在这里面

楼主:
3.修改systick的中断函数,在stm32f10x_it.c中

楼主:
1>SysTick中断服务函数代码如下:
void SysTick_Handler(void)
{
        if (TimingDelay != 0x00)
        {
        TimingDelay--;
        }
}

楼主:
2>stm32f10x_it.h必须包含Delay.h,因为全局变量TimingDelay在Delay.c中定义

网友A:
建议延时最好不要用systick去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延时最好不要用systick去实现

我还说以后就用这个延时呢,为什么不能用呢?

网友A:
般Systick是作为多任务的系统的时基(好像uCos就是用是Systick作为时基的)这样的话就不能用Systick来延迟了,任何比SysTick优先级高的中断不能调用SysTick_delay

网友A:
任何比SysTick优先级高的中断不能调用SysTick_delay,这种情况下systick延时就不能用

网友A:
我也是在其他地方看到,觉得说的蛮有道理的,欢迎讨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任何比SysTick优先级高的中断不能调用SysTick_delay,这种情况下systick延时就不能用 ...

这个延时应该不会出现在中断中吧

网友B:
这种精确没有意义,

高优先级中断来了怎么办,

再说了,这么重要的资源就被占用了

网友C:
当然有意义了,你总不能在中断中延时1ms吧,一般是在中断中放个数比较一下,到了是一个状态,没到是另一个状态。

网友D:
这个延时用的是中断,在有其它中断的情况下就要考虑中断优先级的问题,不过Systick定时器延时还可以有不用中断的方法,我是在原子的例程中学到的,挺好用的,具体可参考原子板子的例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延时用的是中断,在有其它中断的情况下就要考虑中断优先级的问题,不过Systick定时器延时还可以有不用 ...

明天看看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精确没有意义,

高优先级中断来了怎么办,

这么重要的资源就被占用了,这倒是个问题。
高优先级中断来了怎么办,假设用的普通的延时函数,高优先级中断来了还得执行高优先级中断呀,看来用作延时的时候,需要把systick中断设成最低优先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精确没有意义,

高优先级中断来了怎么办,

看了好几遍,终于懂了你这个高优先级中断的意思,意思是高优先级中断中调用了systick延时,那么这样就产生了逻辑冲突,systick到底该不该执行呢,对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了好几遍,终于懂了你这个高优先级中断的意思,意思是高优先级中断中调用了systick延时,那么这样就产 ...

这个定时器是用作滴答定时器的

延时一般基于多少个滴答的

延时也不会在那里死等,否则做不了什么实事

网友E:
楼主,还有一种延迟方法咧,利用DWT,先计算出想要的延迟时间花费的时钟数,然后执行这么多时钟数,即可达到精确延迟,什么都不占用,刚开始是在看国外四轴代码时看到的,后来百度了一下,发现原子论坛有人也给出了代码,如下,未实测是否有bug:
楼主可否帮忙测一下看是否好用。

#define  DWT_CR      *(volatile u32 *)0xE0001000
#define  DWT_CYCCNT  *(volatile u32 *)0xE0001004
#define  DEM_CR      *(volatile u32 *)0xE000EDFC
#define  DEM_CR_TRCENA                   (1 << 24)
#define  DWT_CR_CYCCNTENA                (1 <<  0)

#define Delayms(msec)         Delayus(msec*1000)  //对于延时毫秒级的只需要定义一个宏

  7. static u32 cpuclkfeq;     //用于保存cpu运行频率,可运行时动态修改

//初始化延时系统,参数为CPU频率
void DelayInit(u32 clk)

{
    cpuclkfeq = clk;

//打开CYCCNT功能,并把计数器清零,最后打开计数器对cpu时钟进行向上计数
    DEM_CR         |=  DEM_CR_TRCENA;
//    DWT_CYCCNT      = 0u;    //根据需要如果调试,或其他程序要使用CYCCNT时注释掉,否则可直接清零
    DWT_CR         |= DWT_CR_CYCCNTENA;
}

//延时函数,参数为需要延时的微秒数

void Delayus(u32 usec)
{
     u32 startts,endts,ts;
  //保存进入函数时的计数器值
     startts = DWT_CYCCNT;
     ts =  usec * (cpuclkfeq /(1000*1000) );        //计算达到所需延时值的cpu时钟数,^-^如果想要更精确此处可以减去运行前面代码所需的时钟数。
     endts = startts + ts;           //计算达到所需延时时间的DWT_CYCCNT计数值,超过32bit所能表达的最大值2的32次方-1是自动绕回丢弃进位
      if(endts > startts)            //判断是否跨越最大值边界
      {
          while(DWT_CYCCNT < endts);        //等到计数到所需延时值的cpu时钟数值
       }
       else
      {
           while(DWT_CYCCNT > endts);       //等待跨域32bit的最大值,2的32次方-1
           while(DWT_CYCCNT < endts);        //等到计数到所需延时值的cpu时钟数值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