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RTOS]
问关于任务的抢占和切换。

楼主(2014-11-04):
假如有两个任务
一个扫描任务,平时花费的时间是15MS。
一个是通信任务,负责从中断内收到数据帧,处理后返回。

通信任务讲究迅速,接到帧后能尽快的处理,然后回发。
而扫描任务却是很重要。
通信的任务采用中断接收帧后,通过信号量来触发。
而扫描任务是周期性的。
通信任务由于实时性要求高,优先级设高一些。
我想问: 扫描任务里面若不调用 延时这类可以在等待中放弃CPU所有权的函数。那平时通信任务没有触发的时候。系统内核是不是只在时钟节拍中断内才会检查任务就绪表。

网友A:
不是,只要是被OS管理的中断都会在中断退出时检查就绪表,从而决定是回到原任务或者执行任务切换。
而一般情况除非必要都会将中断交给OS管理, 也就是一般在中断服务程序最后会有一行 OSIntExit(); 这个函数里就有查询就绪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只要是被OS管理的中断都会在中断退出时检查就绪表,从而决定是回到原任务或者执行任务切换。
而一般 ...

谢谢,我知道你说的情况。我是说中断不触发的时候(也就是通信任务一直没等到信号量,一直放弃CPU所有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