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的短路电流

楼主(2014-11-04):
Short-Circuit Current 170mA(+/-5V供电)
怎么估计驱动能力?

网友A:
也就是最大只能输出170mA吧;根据你的输出电压,大概就知道能带多少的负载了;
不同的输出电压能带的负载不一样;

网友B:
短路电流是短时的极限,长时可靠工作要打折扣,最多取一半。常规运放不适合大电流输出,需要较大电流时应外扩晶体管或MOS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