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6DL配32bit 512MB DDR3运行Android会流畅吗?

楼主(2014-11-04):
6DL配32bit 512MB DDR3运行Android会流畅吗?LCD显示在1920x1080的情况下。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这里使用的是哪个版本的android BSP?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这里使用的是哪个版本的android BSP?

还没开始用Android,我们现在用的yocto,但是linux下界面旋转90度好像有点问题,所有想换Android试试,不知道这个配置运行Android会不会流畅。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没开始用Android,我们现在用的yocto,但是linux下界面旋转90度好像有点问题,所有想换Android试试,不 ...

楼主你好,Linux BSP是支持180度旋转的,至于90度和270度等是不支持的,android是支持界面90度,270度旋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Linux BSP是支持180度旋转的,至于90度和270度等是不支持的,android是支持界面90度,270度旋 ...

现在用xrandr旋转的,速度很慢。
你们Android BSP最低的RAM配置要多少才能流畅运行?

网友A:
楼主你好,关于DDR的大小,你要运行android的话,要保证至少是512M的大小才能跑起来的。不过你设计的话,建议你使用1G或者是以上的。如果你使用512M的话,跑android也只能跑老的版本的,且很会蛮的。所以你设置至少保证是1G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用xrandr旋转的,速度很慢。
你们Android BSP最低的RAM配置要多少才能流畅运行? ...

跑android的至少是512M,不能再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