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关于电机控制系统上电后用手旋轴事宜

楼主(2014-11-04):
直流电机,驱动装置上电后,有个使能命令,如果使能后就不能用手旋转电机的轴,是这时候驱动装置将驱动的下管都导通接地了?如果不“使能”,就可以旋转轴。

网友A:
不知道你具体要表述什么意思,硬是没有看明白!其实,你说直流电机驱动装置使能不使能是否处于脱机状态的问题,第一:直流电机有电压它就会旋转的,如果不旋转,标明你给了一个很小的PWM电压给他而已,不是什么下管接地的问题。
第二:你那个是不是步进或者伺服电机!

网友B:
就是给某相绕组通电,但是不换相,相当于刹车状态。

楼主:
直流有刷和直流无刷是一样的?

网友C:
直流电机带反馈才有你说的效果,所谓的”下地“只会有一些阻尼感,不至于转不动的。
直流有刷和直流无刷区别还是比较大的,有刷是通过电刷给转子电流换向,而无刷是驱动器给电流换向

楼主:
那不管是有刷还是无刷,在电机停止运行后,在驱动器设置"Disable",就比较容易的用手转动电机,设置为"Enable",就几乎不能用手转动电机,一定是驱动器在H桥做了些什么。是什么?

网友C:
带反馈才转不动,除非是步进电机。
enable的时候线圈是通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带反馈才转不动,除非是步进电机。
enable的时候线圈是通电的。

那是怎样通电(带编码器反馈)控制才能使得拉不了?

网友D(2014-12-04):
这只是一个励磁刹车功能。下面3个MOS管短接后相当于把电机的线组全部短接。电机这时候就会比较难转动。你如果想试效果,可以把电机不接驱动直接把电机的3根功率线短接后就是那种效果。

网友E:
都是大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