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KE02 FTM模块作为捕获口的时候,可以同时读取I/O电平吗?

楼主(2014-11-04):
请问,KE02    FTM模块某个端口作为捕获口的时候,可以利用此口的GPIO寄存器同时读取I/O电平吗?

网友A:
你好,楼主!
这是可以实现的,以PTC5为例,将它配置成FTM1_CH1,以捕获PWM,同时配置GPIO为输入方向,读取GPIO寄存器就可以获得I/O口的电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楼主!
这是可以实现的,以PTC5为例,将它配置成FTM1_CH1,以捕获PWM,同时配置GPIO为输入方向,读取 ...

好的,谢谢,等哈试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等哈试下

可以的,有问题咱们再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