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4017脉冲输出问题请教

楼主(2014-11-04):
如上图,做网络测试仪,怎么更改能不使用跑马灯方式,也就是说如果网线正常,所有灯都是亮的。以上非常感谢,
是否更改N555的 电容可以实现以上功能,

网友A:
555产生时钟驱动频率,CD4017相当于一个移位寄存器,用于每次输出一位,而373相当于一个缓冲器或者是驱动器吧。这样就相当于每次只亮一个灯,如果将Cd4017去掉的话,就不会产生移位输出的效果,直接将555的输出接于缓冲器上,就时候估计就是所有的灯亮或灯灭呀。

网友A:
一闪一闪亮晶晶,满天都是小星星。

网友B:
是的,将555的振荡频率调上去,肉眼看不出来就行了。不过需要注意LED的亮度不一定如意,如果373是正品HC373可能好点,如果是图上标的LS373,亮度估计会比较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