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调试正常程序下载后没反应

楼主(2014-11-04):
自己写了一个最简单的流水灯实验,单步调试正常,为什么下载后就不运行,发光二极管没反应。
晶振用内部1MHz。程序和熔丝位设置如下

网友A:
怎么两个熔丝位设置?
是不是第二个是烧写时选的熔丝位?
晶振怎么配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两个熔丝位设置?
是不是第二个是烧写时选的熔丝位?
晶振怎么配置的? ...

晶振内部1M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