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串口收不到数据

楼主(2014-11-04):
//串口收不到数据
# include "recevie.h"
uint8 a = 0xff;
sbit led0 = P0^0;
void uart_init()
{        //SCON:SM0 SM1 SM2 REN TB8 RB8 TI RI
        SCON = 0X50;//串口工作在方式1,不允许发送中断和接收中断(赋值50也行,本程序只有一个发送程序,故没让接收允许,REN=0)
        TMOD = 0X20;//T1定时器工作在方式2,自动重装模式
        TH1  = 0XFD;
        TL1  = 0XFD;//T1定时器赋初值
        TR1  = 1;
}

int uart_recevie ()
{
        if (RI)
                {
                        a = SBUF;
                        RI = 0;
                        led0 = 0;
                }
        return a;
}

void  main ()
{
        enled = 0;
        addr3 = 1;

        addr0 = 0;
        addr1 = 1;
        addr2 = 1;

        uart_init();
        P0 = uart_recevie ();
}

网友A:
尽量用中断接收

网友B:
发送数据调通了么??

网友C:
1.   SCON = 0X50;//串口工作在方式1,不允许发送中断和接收中断,只有一个发送程序,故没让接收允许,REN=0。

2.   a = SBUF;   改为: char a = SBUF; (a 未定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尽量用中断接收

为什么这样讲

楼主:
引用 网友C:
1.   SCON = 0X50;//串口工作在方式1,不允许发送中断和接收中断,只有一个发送程序,故没让接收允许,REN= ...

a在第二行就定义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送数据调通了么??

通了

网友B:
你的主循环在什么地方??这段时间提问的,不写主循环的越来越多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什么这样讲

另,怎么没有while(1) {} 的死循环呢

网友D:
你的main函数上没有while(1) { } 程序只会执行一次就不执行了。。whlie(1) {P0 = uart_recevi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