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调试 检测 微小密集电路板的工具。放大镜,细小探针表

楼主(2014-11-04):
调试小电路板,普通万用表表针太大。

我要找超高被放大镜工作台和超细小万用表表针。

最好还有超细小罗铁和丝。

请广大朋友推荐下。

网友A:
正确的方法是留测试点,这样就可以用弹性探针和普通示波器、万用表的表笔。超高倍放大镜没用,倍数合理才对,根据你的眼神,去买那种带灯的检查放大镜。烙铁用焊台,上日本白光原装的细头焊头。太细的焊锡丝不好使,关键还是手艺。
小司南去找家正规点的工厂看看产线是怎么作业的,工具这些东西可别自己想象。

网友B:
引用 网友B:
http://image.baidu.com/i?tn=baiduimage&ps=1&ct=201326592&lm=-1&cl=2&nc=1&word=%E6%8E%A2%E9%92%88&ie=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确的方法是留测试点,这样就可以用弹性探针和普通示波器、万用表的表笔。超高倍放大镜没用,倍数合理才对 ...

pcb小到没法留出测试点。

全部bga封装的。

只能用小探针。

生产线的事考察了可以外包。

但是分析pcb失效问题,等等工作还是要亲自做吧。这个工具很棘手

楼主:
这些是测试架上的探针,配合测试架直接接触pcb做测试的。批量用的。

我是想找有没有直接操作的,调试用的。抄袭探针万用表之类的。

我现在问题是万用表伸不进去都。元件只有1.8个mm bga。。。

50倍放大镜看轻标号。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些是测试架上的探针,配合测试架直接接触pcb做测试的。批量用的。

我是想找有没有直接操作的,调试用的 ...

这么小,恐怕不会有直接探针,一般都是预布pcb测试点,再用探针的

网友C:
在探针上焊一个大头针吧!

网友D:
你买万用表的时候没送吗???
我买的时候,配了好几个小的测试针,扣在表笔的头部就可以了;

版主又在炫耀他的万用表了。。。穷人飘过··

网友E:
你要多小的?我还见过集成电路内测的测试针。

网友F:
我焊个大头针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要多小的?我还见过集成电路内测的测试针。

能测量0402的焊盘就行。

要求不高啊。

我都是拿0402的焊盘当的测试点。

有没有放大镜适合操作的?

楼主:
http://www.uni-trend.com.cn/product/2014_0430_198.html
查到这个万用表比较小:
机身尺寸         110mm X 58.2mm X 10.8mm

有没有比这个还小的,白色的我喜欢。

不是红的就是黄的,真土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试过。焊不上。不粘锡。

我说能不能说点不山塞的方法?

用砂纸打磨一下,或者用刀片刮一下,多加点助焊剂,不难焊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真没这个本事。。。。

有这个功夫不如买一个了。

焊上去也很结实的,而且可以弯一下,测一些不好测的焊点。
我以前干过的,大头针挺好使得。

网友D:
引用 楼主:
能测量0402的焊盘就行。

要求不高啊。

那你淘宝买好了,测量0402的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种行不?用n年了。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50.Y6uD82&id=41244244743&ns=1&ab ...

感觉这个可以,应该是可以买到的凑活的。

你用的什么放大镜?什么万用表?

不用放大镜,凑近一点;和万用表没多大关系吧?!

网友H:
引用 楼主:
试过。焊不上。不粘锡。

我说能不能说点不山塞的方法?

找个手艺好点人来焊接吧?大头针和探针的表面在焊接前用刻刀刮掉可能有的氧化层。

网友I:
0402还要用放大镜的话应该考虑去配眼镜.
普通细的测试针就好了.
另外还有测晶圆的探针.楼主肯定用不着.

楼主:
改动:探针和夹子。夹子夹地线。

网友J:
你可以找IC用的那种探针,不过很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