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WM输入捕获硬件电路疑惑

楼主(2014-11-04):
各位老师
     我现在用stm32的arm,想捕获一个1kz的PWM波,请问硬件电路是否直接外部信号源直接连接stm32配置成PWM输入捕获的管脚?
     还有要是想添加隔离,使用TLP185这样的通用光耦是否可行?

网友A:
这个要看你的信号源电压、阻抗等情况

楼主:
那我能不能用过零比较器输入接pwm,输出进stm32,这样依靠运放的高输入阻抗和低输出阻抗特点,不影响信号源电压!

网友B:
有条件的话,光耦隔离,再加滤波,再加74HC14脉冲整形;

网友B:
再接到STM32的PWM输入脚,通道1或者通道2;
1KHZ,STM32测试没啥问题,很容易测试占空比和频率;

网友C(2015-06-11):
引用 网友B:
有条件的话,光耦隔离,再加滤波,再加74HC14脉冲整形;

请教下,74HC14A可以接入3.3V系统吗?比如用stm32来驱动

网友D(2020-04-15):
楼主,后来你是怎么做的,电阻分压,电压跟随一下,直接进MCU的IO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