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
关于英飞凌SiC二极管的温度引脚使用的问题

楼主(2014-11-04):
(无正文)

网友A:
接个电阻就可以了

这两个端口相当于变阻器

楼主(2014-12-04):
引用 网友A:
接个电阻就可以了

这两个端口相当于变阻器

非常感谢您的回答,
1.这两个引脚分别接一个电阻然后接到地吗?一般接多大的电阻呢?
2.是不是通过检测这两个引脚的电压来判断二极管的温度呢?端口为什么相当于变阻器呢?
期待您的回复,非常感谢~~~

网友A:
1:可以;也可以短路两个端口;
2:内部是模拟温度传感器的,它就是个阻值随温度变化的电阻;需要检测电压需要外加上拉电阻,通过检测电压来实现对电阻的检测;在具体的产品手册上应该有温度传感器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