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过压保护电路请教

楼主(2014-11-04):
左边电压输入,右边电压输出,保护输出电压不超过2V,以免损坏后级器件,我想请教个问题?
当Vin小于2V时,运放输出3.3V,二极管截止,输出为VOUT=VIN
当Vin大于2V,运放输出0V,二极管导通,那输出为多少?
我这样接对吗?

网友A:
VOUT的输出一定小于2V,不然该电路没办法稳定,所以会强制将Vin的输入电压限定在2V以内。

网友B:
Vin大于2V时,Vout = Vin。
默认Vin是电源,即内阻非常小,可以忽略。靠运放是不能将Vin拉低的。
要想运放能够将Vin拉低,Vin内阻必须够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VOUT的输出一定小于2V,不然该电路没办法稳定,所以会强制将Vin的输入电压限定在2V以内。 ...

当Vin大于2V,输出为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Vin大于2V时,Vout = Vin。
默认Vin是电源,即内阻非常小,可以忽略。靠运放是不能将Vin拉低的。
要想运放 ...

vin是AD637输出的Vrms电压,后面还串了电阻。

网友B:
引用 楼主:
vin是AD637输出的Vrms电压,后面还串了电阻。

那就是你的不是了,为何当初不交代清楚有个电阻呢?
有了这支电阻,该运放确实能够保证Vout不大于2V。

网友B:
当然,还有一些条件:
这支电阻数值够大(其实,前级AD637通常输出电流有限制,若AD637电流限制值较小,则可以不用这支电阻)。
Vin不能突变(其实AD637输出幅度摆动是有限的),因为你的运放输出摆动速度有限。

网友A:
引用 楼主:
当Vin大于2V,输出为多少?

假如VOUT大于2V,运放输出为低,马上会将VOUT拉低为二极管压降;
此时VOUT小于2V,运放输出为高,马上会使VOUT输出为某一电平(大于2V,其大小与VI和VOUT的内阻和VIN大小有关);
如此反复,会等效出一个小于2V的VOUT,使电路达到稳定(要知道电压不会急速的翻转,因为有杂散电容存在);
该电压与VI和VOUT的内阻和VIN的输入电压有关。

不过建议楼主仿真一下,我仅是按照个人的理解去分析该电路。

网友C:
电路可行。
如果没有maychang版主提到的输入电阻,电路是没**常工作的。
不过在分析上,俺的看法如下:
运放的工作状态随输入电压变化。其实可以先短路二极管来考虑。它本质就是个跟随器,只是负反馈环路中引入了个输入电压。在输入电压低于2V参考电压时,线性状态被破坏,导致运放输出为高,二极管截止,输入信号经电阻直通过去··
>=2V时,满足了运放线性工作的条件,从而使输出保持在2V的参考电压上。

网友D:
楼上 说的 有道理

网友E:
还不如用稳压管保护,杀駠用牛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