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大家请教一下基本稳压电路的问题

楼主(2014-11-04):
大家好,在课本上看到关于稳压二极管的例子,就仿真了一下。但是结果没有稳压功能,麻烦大家告诉一下,该怎么理解这种现象。谢谢了~~~~~~

网友A:
怎么会“没有稳压功能”呢?明明正向反向都有。
仿真的示波器又不要钱,通道B为何不接到信号源上面,两个通道同时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会“没有稳压功能”呢?明明正向反向都有。
仿真的示波器又不要钱,通道B为何不接到信号源上面,两个通 ...

恩,是的,确实是有稳压的功能,可是怎么在反向是也稳压呢?我的理解是在反向时二极管导通后跟着信号的变化而变化。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是的,确实是有稳压的功能,可是怎么在反向是也稳压呢?我的理解是在反向时二极管导通后跟着信号的变 ...

你所说“反向”,实际是二极管正向。
书上经常说二极管正向压降0.7V,这是一种非常粗略的说法,实际上硅二极管正向压降是随正向电流变化而变化的,详见二极管正向电压-电流曲线。

网友A:
不但普通二极管正向有一定稳压能力(虽然性能不是很好),发光二极管(无论其发光颜色)正向也有稳压功能,而且性能比普通二极管要好。

网友B:
   楼主这样接法,是对交流信号限幅。当1端为+,输出是稳压管的标称稳压值;当1为-,输出是负向的1v多。如果要你认为的稳压,就必须串接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样接法,是对交流信号限幅。当1端为+,输出是稳压管的标称稳压值;当1为-,输出是负向的1v多。如 ...

恩,是的。再问一下,“串接二极管”是指?

你的电路中D1和2端之间接一个二极管,阳极接D1,那么二极管和D1节点输出就是标称稳压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但普通二极管正向有一定稳压能力(虽然性能不是很好),发光二极管(无论其发光颜色)正向也有稳压功能,而且 ...

恩。明白了:handshake

网友C:
去掉负载R2试试,或者加个电容试试。
另二极管确实有必要加,但是如果只加二极管的话,你也稳不住的。只不过是负压那块变成0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去掉负载R2试试,或者加个电容试试。
另二极管确实有必要加,但是如果只加二极管的话,你也稳不住的。只不 ...

恩,我分别把R2去掉和加上一个电容。加上电容之后,当电源电压比较大时,稳压效果不是很好。但是去掉R2之后似乎没影响。请问是这样吗?“只加二极管的话,你也稳不住的。只不过是负压那块变成0而已”这该怎么理解。不好意思,刚入门请不要介意!!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样接法,是对交流信号限幅。当1端为+,输出是稳压管的标称稳压值;当1为-,输出是负向的1v多。如 ...

价了1N4148后的波形,如图,何解?

网友B:
回11楼,希望加强基本功的训练。

网友E:
话说俺初学电子时,没少拿发光二极管做稳压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