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使用STM32控制舵机

楼主(2014-11-05):
使用STM32控制舵机时,PWM波是用来控制转速的还是控制转角的

网友A:
应该是用来控制转速的吧;
我猜的;

网友B:
是控制角度的。。

网友C:
控制转角,50HZ占空比5%到15%左右

网友D:
通过改变每次转角是控制精度,应该是控制转角的。

网友E:
如果是接电调就是控制速度,如果接舵机就是控制角度

网友F:
PWM波就两个参数,一个是占空比,另一个是周期。是控制角度还是转速要根据实际应用电路来判断

网友G:
舵机的控制信号是PWM信号,利用占空比的变化改变舵机的位置。

网友H(2015-05-04):
占空比控制转动位置

网友:
一般是占空比,也就是一个周期内高电平的持续时间,一般的舵机都是1.5ms上下1ms的角度,1.5ms高电平时是0度,上下类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