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I] LT1762EMS8输出不对,不知什么原因

楼主(2014-11-05):
大家好,我用LT1762EMS8设计了一个电路,理论是想让其输出1.8V,但是其实际输出是2.5V,我确认了芯片上写的是LTHF,对照手册应该没问题,电路图如下所示,望大家给分析分析什么原因。

楼主:
芯片实物是这样的

网友A:
1 输出 与后端电路断开 测试空载电压
2 输出挂个100R电阻看下

网友B:
你确定买的不是固定2.5V版本的?去掉R23,R24反馈电阻你量量输出电压还是不是2.5V?

楼主(2017-09-29):
引用 网友A:
1 输出 与后端电路断开 测试空载电压
2 输出挂个100R电阻看下

后来发现这个电源带了别的负载,一开始是2.5V,后来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