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7705测试

楼主(2014-11-05):
测试时  硬件仿真可已正常  但是脱离仿真器后 配置总是通不过  为什么呢

网友A:
AD7705是一个模数转换器,和仿真器有什么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7705是一个模数转换器,和仿真器有什么关系?

问题较奇葩 ,小弟已解决 ,多谢管住

网友B:
这个没有关系么

网友B:
怎么解决分享一下

楼主:
MSP430F149的SPI我没有看清开始,它的四线制不是加了CS而是STE,再一个我在配置AD7705时等待校准完成的时间短了

网友C(2017-12-10):
如果用模拟SPI呢?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