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节约电一般主频开多少

楼主(2014-11-05):
用电池升压供电,为了节约能耗,一般你们用多少的主频。或者移动电源里面单片机的主频一般是多少?
我现在设置8M,2ma消耗电流。

网友A:
看运算量,如果主频低,但时间长了,反而更耗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运算量,如果主频低,但时间长了,反而更耗电。

你一般会设置主频多少M

网友B:
按需求来做,哪里有“一般”可言啊。楼主认真分析自己的软件需要做什么事情,花多少时间,是否休眠等。:lol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需求来做,哪里有“一般”可言啊。楼主认真分析自己的软件需要做什么事情,花多少时间,是否休眠等。 ...

不好休眠。休眠要唤醒。我这是按时间段定时工作的。没有外部唤醒。就不休眠了。

网友C:
低功耗设计要综合考虑各种因素来决定设计方案,这并没有确定的设计规范。

一些基本的广泛原则:
1、IO口应当赋予上拉或下拉的确定状态,不能存在悬浮状态。
2、工作电压在方案可接受范围内尽量低一些。
3、不使用的模块尽量关闭,使用的模块尽量在使用时打开,不用时关闭。
4、选择低功耗的MCU
5、选择使用低功耗晶体振荡器
6、降低振荡频率可以降低MCU运行电流,但低频率时,MCU的指令执行速度也会下降,功耗是电流对时间的积分,设计者追求的应当是这个积分最低,而不是运行电流最低。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好休眠。休眠要唤醒。我这是按时间段定时工作的。没有外部唤醒。就不休眠了。 ...

我就准备用休眠,不用外部唤醒...
用看门狗定时器,将看门狗延时修改为256S,然后sleep。定时时间到,然后唤醒...修改看门狗定时器的配置,定时为ms级别。
如果定时时间大于256s,则可以通过增加唤醒的次数的标记,如果检测睡眠次数不够哦,则马上再进入睡眠模式!
比如唤醒10次后在修改看门狗定时器配置,程序进入主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就准备用休眠,不用外部唤醒...
用看门狗定时器,将看门狗延时修改为256S,然后sleep。定时时间到,然后 ...

我的定时可是算小时级别的……不是S级别。比如说一天或者三天后8点到10点工作。这里我就不设置休眠了。没问题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的定时可是算小时级别的……不是S级别。比如说一天或者三天后8点到10点工作。这里我就不设置休眠了。没 ...

那你可以写程序控制啊...
睡眠2000次才运行代码,当睡眠唤醒的时候没有到2000次的时候就继续睡眠啊....
只是每4分钟左右检测一次到2000没有,而检测一次 又要不了多少时间(MS级别)
这样相当于一天工作的时间实际工作时间就只有几秒钟而已...
其他时间都在sleep
不要说小时
几天了
就算是一个月也没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你可以写程序控制啊...
睡眠2000次才运行代码,当睡眠唤醒的时候没有到2000次的时候就继续睡眠啊....
...

这个为了2MA搞得太复杂了,就不用了,电池6000MAH。多2MA没关系,保证30天就行了。